[TCL]
TCL L46E5200BE开机亮一下就灭,有伴音维修

楼主(2017-03-17):
机器品牌及型号: TCL L46E5200BE(LED电视)故障现象:开机亮一下就灭,并且有伴音
维修过程:顾客拿过来说电视开机亮一下就灭,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听到这个故障心里一般是害怕的,这种故障一般是升压板和灯条的问题,升压板好说,就怕灯条坏,46寸的换灯条确实不好换,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拆机,机器三加五除二拆开了 ,测试升压板供电,开启是正常的,心想这下又白搞了,还是静下心里一步步来吧,此机器升压是采用两条12p的软排线通到led灯条的,软排线有个特点是接口比较容易压不紧排线造成背光保护或者一边亮一边暗的现象,抱着侥幸的心里反复试了几次,发现而已一次能正常开机,故障可能就在这里,12p的排线接口没有现货的,只能从万能的LED升压板上面拆两个
,拆下来以后抓紧焊到led升压板上去,焊这种接口还是小意思的 ,由于拆下来的接口和之前的接口有点不一样需要把排线两边削掉一点点,不然装不进去换好的接口, ,凡事要动脑子的,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才可以换,换好装上反复测试都能正常开机了, ,维修结束。
故障原因: led升压板升压接口损坏导致开机亮一下就灭,更换解决故障

网友A:
好经验,谢谢分享。这玩意能收个300多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谢谢分享。这玩意能收个300多不?

一般都是4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400左右吧

可以,这价格我喜欢

网友C:
一般都是100左右吧

网友D:
这里有个小技巧,有可能不用换接口。
有时候用透明胶带在软排线插头上贴一点。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小技巧,有可能不用换接口。
有时候用透明胶带在软排线插头上贴一点。就解决问题。

还是换接口稳定, 不换不稳定的,可能是每个人做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100左右吧

你就是维修界的败类,你知道人家售后报多少钱修好吗? 人家售后报价会吓死你,听顾客说这个机器叫售后来看了,报价3000修好

网友:
报价300到500正常的。王牌保外机厂家不控制瘦猴收费的,意思就是瘦猴想收多少就多少,厂家不管。

网友:
现在工价高,收400合理。

网友(2017-04-17):
接口损坏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