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星笔记本670Z5E型号的显卡周围及背面的照片

楼主(2017-03-17):
电脑型号是三星670Z5E版号为BA41-02291A
显卡周围有几个原件被撞掉 哪位好心人有这主板麻烦发下图片
在淘宝买图纸都说没有 迅维网也看到 没希望了。。只能求助各路大神
帮忙下  照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板子的给你个图片参考

网友:
看凑巧谁有了给你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板子的给你个图片参考

这个主板是双显 独显认不到 集显可以用的
之后朋友叫帮忙弄个独显 取下重新植珠做上去然而不小心撞掉小元件 撞掉的原件在显卡旁边 是电阻来着的
WIN7系统每次开机都是在大概显示四叶草的时候就掉电 现在朋友想直接用集显就好
机器能亮的 就动了显卡那个位置
想请问 把独显的电感翘掉或者把独显拆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不掉电就行  没图纸 淘宝怎么搜就是所不出来
这个主板还没被修过 就显卡这个位置最近刚搞就出现在这个故障 心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