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卡55蛋疼维修

楼主(2017-03-17):
一个月前一网吧拿来两片华硕P8H61-M,两片版本不一样,不过大致上还是差不多的。
第一片,一打值3.3V对地短路,果断拿掉io,不短了,订了io换上,打值没问题,上电,跑码。眼看都快跑亮了,掉电!
测量了一下信号,基本都没什么问题,也刷过bios,掉电依旧。无意间拿了块独显插上,亮了。
于是基本锁定集显供电,测了下up6281b8,工作条件正常,于是换掉,ok,亮了。

上面的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进入正题。另一块P8H61,修的真心蛋疼。打值没问题,上电后开始跑码,卡55,一般这种就是内存问题,于是插拔内存,无果。换cpu,故障依旧,刷bios,也是这样。
于是开始测一些重要的信号,发现没有内存复位,其它的都正常。于是重点追查信号DRAMPWROK

测了一下,1.5V正常,桥那头也正常,也大了下对地阻值,都有。于是陷入了僵局。网吧的人倒也不着急,放我这。
隔了一个月,今天心血来潮,在拿出来。又测了下上图的电阻,1.5V确实正常,看了看电阻,连cpu那头有点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焊盘氧化导致没连上u,于是拿掉后测焊盘。
万万没想到啊,测了下,结果居然是断线!!!也信号那个脚边上正好有个1.5V,从内存供电直接过来的,飞线飞上
上电,一路跑码,亮机,进pe测试十分钟无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樓主技術好這種故障有幾塊都沒修好,現在多少有點起發了

网友:
可能时间长腐蚀断线了吧

网友:
cpu座子里飞线不错

网友A:
这种档内存的有内存检测卡插在槽子上一看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档内存的有内存检测卡插在槽子上一看就知道问题了

关键是没有,也确实想买一块的

网友B:
说起这板子 我也遇到过 那时候 因为不上内存报警 上了内存就是不亮 我火了 我可没有你这个诊断卡 于是我用笔记本的诊断卡 对着华硕点位去飞线 飞好后发现也是挡55  那时候我怎么查条件都正常 但是我没有像你这么有执着的精神 直接过了 现在那片板子都被我当料板拆得只差不多剩桥啦 芯片被我拆得快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这板子 我也遇到过 那时候 因为不上内存报警 上了内存就是不亮 我火了 我可没有你这个诊断卡 于是我用 ...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板子声卡网卡串口芯片都被我干掉了,修好了之后才把声卡网卡装回去的

网友:
卡55可能是通病

网友:
卡55条件正常修不出来的多了,一般就看118 236 234脚

网友:
饿哦手上也有一块卡55的,放这一年了没有修好,主要是没有时间修这个,一般麻烦的我都不修

网友:
这线飞的6啊直接在CPU坐上

网友:
手中也有一块这板子,掉电,无gfx电压的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 这种焊接 还从来没弄过呢

网友:
LZ技术不错,加分

网友:
精神可嘉,修得也不错。加分。

网友:
飞线都飞到CPU座上了 呵呵,毅力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飞到针上面??牛啊

网友:
这断线的几率小啊,不过主板嘛,什么地方坏都正常。概率大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