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6450 显卡 显示色差 小修

楼主(2017-03-17):
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制作
品牌:盈通R6450 显卡
故障:开机显示色差不正常。
一张盈通R6450显卡开机显示色差不正常,故障如图下:

先上张型号图:

拿起显卡目测一遍发现散热器下有一个470uF 电容已经鼓包了,如图下:

再仔细看,发现VGA接口傍边的L1001小电感不见,如图下:

看来显示色差故障就是它了,在料板上找了个小电感换了,把470uF 电容也换了。装上机开机,嗯嗯!完美显示出来了,如图下:

经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完成。

网友:
小电感还能没了

网友:
显卡比较旧了,可能是氧化了。

网友A:
这个简单啊,补个外观就好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比较仔细

网友B:
搞維修就是要細心多觀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网友C:
能用眼睛秒杀的,都是捡钱的

网友D:
细致的外观检查 有时会让你的维修过程事半功倍

网友:
旧了,氧化掉件

网友:
难道被风华拉??。观察的好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啊,补个外观就好了

嗯。找到问题所在就比较好维修。

网友:
仔细点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目测仔细观察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維修就是要細心多觀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有同感,很多时候目测仔细观察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嗯!少了一个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眼睛秒杀的,都是捡钱的

找到问题所在,维修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致的外观检查 有时会让你的维修过程事半功倍

同意你的说法,很多时候细细的观察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显卡有点旧了,应该是氧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