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40 关机可以充电 开机不能充电维修

楼主(2017-03-17):
问题感觉挺有意思,维修过程我就不发了,揪心。就告诉一下大家结果吧,为THINKPAD电源接口氧化的问题,中间的检测线断路,如果主板上这条线路断线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并不是通病,属于个例。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有意思

网友A:
这个故障点 感觉相对还不好查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少见

网友B:
检测脚?那应该关机也充不了电呀?

网友:
是这样的。。。如某些机器原装4.7A的,我们经常用3.42a的适配器来测试机器就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挺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脚?那应该关机也充不了电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机器还没有图纸 ,简直没把我修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点 感觉相对还不好查

尤其没有图纸 很难找

网友:
是啊 这个机器 图纸还没出来呢

网友:
主板上的检测脚断路了?

网友:
看着简单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忽略的地方。

网友:
很少这种问题 够细心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  加分了

网友:
看楼主修简单、轮到自己就复杂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