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维修过程

楼主(2017-03-17):
最近修h61都修上瘾了,昨天中午,一同行拿来两片技嘉h61,1.2版本的。一看又是h61,两片上面都全是灰尘,都不知道它们经历了什么。
拿把刷子刷干净后就开干。第一片打对地阻值,没问题,上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直接测供电,第一个测到的供电就有问题,桥的1.05V,实测为0.4V左右

图纸和点位都是2.01版本的,不过大部分都一样,只有小部分不一样。
直接测u3的第5脚,0V,发现敌情,在一看分压电阻,发现r201和r220焊脚腐蚀严重,拿下来,清理焊盘后在装回去

上电,故障依旧,还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在测电压,这次电压,内存1.5V/0.75,桥的1.05V/1.8V,CPU的VTT1.1V/VCCSA0.95V/核心1.16V都出来了,连内存复位都有了。
这时候,根据经验,技嘉12V和5V检测信号以及BIOS坏的比较多,于是直接测io8728的127和126脚,发现127脚为3.9V,126脚为2.9V

直接拿掉12V的分压电阻,把5V的飞线飞上

再次上电,亮机了,但是,发现不定时掉电,坑爹的板子。直接放旁边不管了。
今天再次拿来上电发现不亮了,故障扩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故障小了查不出来,扩大了才能查出来,所以我这有个师傅碰到不定时的故障时就跟客户讲你那电脑先拿回去用着,等到完全不行了在拿过来
再次开干,这次发现VCCSA没出来

查u1的第十脚,0v,r26一端2.5v正常,于是追查信号去向

发现Q6 2脚4.2V左右,明显不正常,在追查,Q7 2脚0.7V正常。
于是,换掉Q7。
然而,故障依旧。思索一下,把r29拿下来,打阻值,只有2.2K,明显不正常

拿掉后上电,亮机,进pe测试十分钟,无任何问题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楼主发帖很用心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厉害了,word哥。上周遇到一块没搞定。回头找出来。

网友:
厉害,我遇到10分钟没出来就没信心了

网友:
直接拿下R29稳定?

网友B:
io127 126脚分压电阻分出的电压一样吗??

网友C:
io127 126脚检测电压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很用心 加分鼓励发帖

多谢多谢

网友D:
厉害 H61现在是维修高峰了吧  有时间要学习一下H61的时序和技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讨厌技嘉的板子了 电阻最容易出问题 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o127 126脚检测电压多少啊?

技嘉  检测电压脚都是2V多

网友:
厉害咯,现在主板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127 126脚分压电阻分出的电压一样吗??

一样的,2.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  检测电压脚都是2V多

一般情况是2V,但是有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  检测电压脚都是2V多

这个不一定,还是得看图纸分析,有的是2V左右,有的是3V左右,虽然都是IT8728F-GB的IO,但也有设计批次的因素。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厉害 H61现在是维修高峰了吧  有时间要学习一下H61的时序和技巧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看地方了吧,不过稍微懂点某宝买东西流程的地方就很难收到钱,因为某宝早就年这个61主板都卖烂了,二手可用的板子估计卖不过100,经常看到70上下的。

网友:
嘉的板子电阻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地方了吧,不过稍微懂点某宝买东西流程的地方就很难收到钱,因为某宝早就年这个61主板都卖烂了,二 ...

嗯 这个我晓得  二手H61  70上下 但是客户不一定都知道 同行肯定知道

网友G:
电阻坏的没有图纸确实不好找故障点啊

网友:
修的认真 就是 现在 修这个主板 能收多少银子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坏的没有图纸确实不好找故障点啊

确实,没图纸真心难修

网友H:
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多谢支持

网友:
我都是直接DS短接 没事的,稳定

网友:
厉害,分析的很到位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不好修了

网友:
一般就写个BIOS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难搞了,楼主厉害。

网友:
有图纸,根据图纸自已算分压就行了.

网友:
显示器是亮点

网友:
技嘉GA-H61M-DS2 V3.0 反复重启 通病也修过还一样没思路

网友:
呵呵  我的哥你真有耐心  修主板这样  发经历出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