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几个 主板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7-03-17):
说几个板的维修经验
前些天 潮湿  这几天  主板坏得很多。拍照片不多。
说下思路就好了。

1.联想 IH61M  MS-7687-4.2
大家对这个板 应该都不陌生吧。
拿来说 USB只有一个OK 其他的用不了  CPU风扇一直狂转。
测到 USB附近的 小8脚芯片 5脚2.6V 正常  6脚没电压  正常3.3V
说来也奇怪  联想H61 USB 不行的 都是重新拆装下 小8脚 就OK (而且也很少见返修)
蓝色那批H61 重新拆装一个 全部都OK  这个板 每个都要重新拆装才行.... 重新拆装 第6脚回到3.3V
CPU风扇狂转  BIOS貌似找不到 调节项。
找到USB风扇接口 上方的 小6脚 (VRMPWRGD右边那个)
V星这这类小6脚(MA-  双三极管   702双MOS管)
基本都是 2控制6  5控制3     5-6脚有些直连
点第3脚 6V多  又是重新拆装下 小6脚管子  第3脚变成3.3V 了  风扇不狂转了。
整个维修就是重新拆装、就好了。
2.七彩虹 C.A780T D3 V40   不复位
测CPU无电压,看了下 是RT8802A+ BD=XX 组合控制的
测 RT8802A 开启和供电都满足  心想难道RT8802A坏了
再测CPU供电 0.4V 再过半分钟0.8V  电压慢慢上升....多次测试 都是一样
一开始CPU没电压   后面慢慢上升  能上到1.多V
供电电压自己上升 就联想到 升压电容 把BD=XX驱动芯片 换了 还是一样(没真搞升压电容)
换BD=XX不行 那就换RT8802A  出CPU供电了  哈哈
不过还是没复位  没有北桥供电
控制是 U28 RT8120A  7脚 开启没电压 受控 旁边两个三极管(北桥散热片遮住一个)
北桥开启是 CPU供电好 RT8802A 2脚发出PG 经过转换过来的
跑线还受控 RT8802A 下面的 QP74 QP64  QP64坏。

3.技嘉GA-780T-D3L  4.0  AM3黑槽大板 开机瞬灭。

板子很新 应该是AM3后期产物  仔细看看 IO也采用了 IT8728F GB
开机瞬间掉电 肯定 查IT8728F的VIN检测的 通病啦
图纸显示 5V  12V  3.3V  分压后的检测电压都是2V

I0 127脚 12V 检测只有1.4V  在旁边找到两个分压电阻 拆掉 再短接IO 127-126-125脚即可。

4.华硕 P8B75-M 1.03  不复位
测 各大供电 都正常 没时钟
测IO 发出的 好信号O_PWROK_SB 0V   IO端 O_PWROK_R 也是0V
测 12V 5V检测 1V 正常 (这个板 分压是1V)

拆掉R2(自命名)IO端 O_PWROK_R 还是没有3.3V
更换 IO NCT6779D  O_PWROK_R有3.3V了
补上电阻 触发掉电很快   后面判断是BIOS问题  这板有两个直插式的BIOS  直接对调位置。
跑码点亮 故障解决!

5.技嘉H55-UD3H  1.3   反复重启  VTT 偏低
测其他供电正常 无CPU供电
VTT供电万用表 测  飘到0.4V就没了   反复重启有点快 所以 误判电压掉电
后面走了一段冤枉路  才发现是这些 小超频8脚芯片 搞得怪  拆掉即可。

6.技嘉GA-Z68X-UD3P-B3  1.0
卡18

刷BIOS好
附上好的BIOS

 会员1489983300鑫豆2024-10-30 04:17

网友A:
楼主 修台板的功夫相当了得啊

网友:
经验值得分享,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B:
楼主好技术,笔记本修的应该一样牛B

网友C:
技术真好,H61多故障哪块要是我遇到,早扔一边去了

网友D:
楼主在哪里,收我为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台板的功夫相当了得啊

版主 的贴 才是大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笔记本修的应该一样牛B

不会修笔记本 目前只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里,收我为徒

见笑  越修越喜欢三板斧了

网友F:
学到了,一直以为华硕的双bios是不一样的,不可以调换的

网友:
高手在名间啊

网友G:
我最喜欢看青杏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好,H61多故障哪块要是我遇到,早扔一边去了

同样的观感,哈哈

网友:
楼主  修台试机  技术牛牛的    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段时间太清淡都没什么板修,你到不错哦,生意

网友:
论坛有这样的大神真是好啊,让我学到了很多经验,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最喜欢看青杏的帖子~~

我的贴 写得乱七八糟的
看你的贴 才能学到真本事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到了,一直以为华硕的双bios是不一样的,不可以调换的

这个板 两个都是8M的 应该是 主从关系
  很多板 多个BIOS  是4M和8M 的 不能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贴 写得乱七八糟的
看你的贴 才能学到真本事

那里那里,过奖啦。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多发点这样的东西

网友:
楼主修主板厉害啊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虽然暂时还没碰到相同故障 但是也先学习了  以后碰到相似故障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LZ修主板666,都是好经验。必须加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台板的功夫相当了得啊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蓝宝石H61M-VA档内存,CPU是好的,上不上内存都报警,官网BIOS刷过,SPD SMBUS 3.3V打值正常,内存复位1.5v正常,只有时钟一个0.1v 一个0.9v,是不是可以判断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蓝宝石H61M-VA档内存,CPU是好的,上不上内存都报警,官网BIOS刷过,SPD SMBUS 3.3V ...

可以加焊一下桥看看  h61桥虚焊的也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笔记本 目前只修主板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梅杰H61不上CPU 供电都有,上CPU连内存供电都没有,CPU是好的(CPU座针脚我挑好了)内存供电芯片已换,还是一样。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梅杰H61不上CPU 供电都有,上CPU连内存供电都没有,CPU是好的(CPU座针脚我挑好了) ...

上CPU 内存电压都没别吓我嘛  你CPU 不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梅杰H61不上CPU 供电都有,上CPU连内存供电都没有,CPU是好的(CPU座针脚我挑好了) ...

没遇到过 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CPU 内存电压都没别吓我嘛  你CPU 不坏吗

上CPU 内存电压0.几v,CPU在好板测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 这种现象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蓝宝石H61M-VA档内存,CPU是好的,上不上内存都报警,官网BIOS刷过,SPD SMBUS 3.3V打值正常,内存复位1.5v正常,只有时钟一个0.1v 一个0.9v,是不是可以判断桥挂了?桥挂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楼主修主板相当牛啊

网友:
楼主你的生意真好

网友:
学习了   台式机 主板   版主 强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主板蓝宝石H61M-VA档内存,CPU是好的,上不上内存都报警,官网BIOS刷过,SPD SMBUS 3.3V ...

换个CPU 试下   注意 CPU插槽 弯针   没图纸的板  三板斧吧  烤烤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笔记本 目前只修主板

一样也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一路秒杀啊 这节奏

网友:
真是通俗易懂接地气

网友:
楼主经验所谈,故障判断分析解决讲的很详细,看得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