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不开机。。 求大师思路

楼主(2017-03-18):
就是有一台苹果5S IPHONE 5S 放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头绪。。 接稳压电源不漏电,开机50毫安,一会回0.。 昨天随便测了下这几个地方。。。。发现有些没有阻值是正常的吗? 没插显示屏。。 单个主板拿出来测的。。。 不确定是没插显示屏所以测不到阻值还是这里不正常。。 谢谢 新手小白。
iPhone
不开机

网友:
无阻值的几个地方不太正常,正常应该都是有阻值的

网友A:
找个正常的比对着来
主板混混
嗯 。。 找了个正常的测。。 就是这样的。。 还要查别的地方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正常的比对着来
嗯 。。 找了个正常的测。。 就是这样的。。 还要查别的地方了

网友:
触发后测试一下芯片输出的那几路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