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想哭的维修

楼主(2017-03-18):
昨天接到一个机器  装系统的,等装完系统,客户说USB口不能用修一下多少钱,我说需要看情况:1如果是换USB口是一个价,2如果是桥芯片的问题要高一点,一个很老的HP机 客户说如果太贵就不修了  我说看看吧  报了180,拆机后打值USB口数据线对地十几  不正常  上电有5V供电,桥的问题,我想那么老的机器从料板拆一个SB吧  找了个GBM的 做完BGA   打值数据线500多,然后上电,当时一脸苦逼,不会运气那么差吧 找了个坏的 不触发,再次找料。一脸懵逼,一堆料板没有GBM,我想也是那么老的机器,无意间在旮旯里面看到一片料板发现GBM,但是那个板子脏的惨不忍睹,感觉都不像好的,最后一片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上BGA。完事打值正常,上电触发了  接上硬盘进系统,插上U盘  读出数据,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能搞定就OK啊

网友:
這有什麼想哭的,又沒花你料錢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还没买料

网友:
老机子  能收那么高价钱   感动得想哭

网友:
没有米下锅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
料板拆芯片就是这么爽,有时几个都不行真的奔溃了

网友:
新的好像也是15....20一个

网友:
拆机的大芯片 自然不能保证全部完全ok  还好最后解决

网友:
看来标题很好奇,进来却笑哭了

网友:
料板上拆的 没成本啊

网友:
感觉修得很顺利啊

网友:
这都要哭,那我们天天不是要疯掉

网友:
我还以为修不好了,赚到钱了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