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板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7-03-18):
如图:这块电源板l输出3.3V,5.2V,  12V有两种故障
1、12V输出正常,其它无输出
2、3.3V变成1.5V,5.2V变成2.2V,12V变成8.6V。

对昭好板测量未发现问题,电源芯片P1015AP06,PC817,TL431都以更换测试无效。

网友A:
会不会是输出的部分的电容性能下降 造成电压下降呢???还是这个芯片的电压调节的周边器件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输出的部分的电容性能下降 造成电压下降呢???还是这个芯片的电压调节的周边器件出问题???

后部电容都己更换,无效

网友C:
像这种整个电压过低的,电源IC,光耦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整个电压过低的,电源IC,光耦损坏

本来以为如此,更换后无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以为如此,更换后无效

换启动电容加与之相连的持续供电二极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启动电容加与之相连的持续供电二极管试试。

启动电容102J100己更换过,无效,二级管测量正常。更换一下试试去。

网友:
测试芯片启动电压是否正常,更换输出端电容 整理二极管

网友E:
你这情况注意一下保护电路,通常保护电路有问题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

网友:
元器件测量是正常加电后就不一定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102J100己更换过,无效,二级管测量正常。更换一下试试去。

启动电容有102J的吗,这是尖峰吸收电容,

网友:
初级整流电压有没有290V,及电容失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输出的部分的电容性能下降 造成电压下降呢???还是这个芯片的电压调节的周边器件出问题???

就是连接EB 反馈交的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部电容都己更换,无效

换的全新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整个电压过低的,电源IC,光耦损坏

正常情况下 是IC 光耦 会引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启动电容加与之相连的持续供电二极管试试。

不应该叫启动电容吧 应该是 IC 供电脚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情况注意一下保护电路,通常保护电路有问题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

这电源好像没有保护电路
就是反馈到IC 稳压
IC 检测 是否过流

网友G:
楼主的电源是何设备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好像没有保护电路
就是反馈到IC 稳压
IC 检测 是否过流

那么这两路正常吗?

网友:
IC 基本条件查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叫启动电容吧 应该是 IC 供电脚的滤波电容吧

你按我的两个元器件换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叫启动电容吧 应该是 IC 供电脚的滤波电容吧

差不多,迅维论坛里说的大多是启动电容,我觉得也不是很对,没有理解为什么叫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容有102J的吗,这是尖峰吸收电容,

我反正没测出来,我都是代换才知道好不好,持续供电二极管蛮重要的。

网友:
可能是IC周边元件不良吧 建议换个
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这两路正常吗?

不知道呀 楼主也没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源是何设备上的?.........

这个 楼主也没说呢
是说上负载试试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迅维论坛里说的大多是启动电容,我觉得也不是很对,没有理解为什么叫启动,

估计全称 是基启动脚的 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反正没测出来,我都是代换才知道好不好,持续供电二极管蛮重要的。

是的 二极管 有问题 供电就正常了 IC就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迅维论坛里说的大多是启动电容,我觉得也不是很对,没有理解为什么叫启动,

启动电容之说是不对的..............

网友:
看看5 V 3.3V是不是从12V降压所得。如果是有可能12V整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