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CPU供电管,电容发热

楼主(2017-03-18):
同行送来的机子,点不亮,换了个U点亮了,但是听见里面有电流的叫声,一摸CPU旁边的电容很烫,直接上图,大家看下,电容全部换了,还是热,现在是拆掉MOS管

网友A:
是某一相还是全部都这样?另外有无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某一相还是全部都这样?另外有无从电源管理芯片?

就是圈起来的电容特别热,还会叫,以前电容是16V的我换成25V的还是一样热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看看MOS管子是否发热。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是AM2还是AM3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是AM2还是AM3的板子?

AM2的板子,我本来说换MOS也全换了试试,拆到一半,有一组都烧了粘上面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没弄报价客户没说话,不行就给他换板,

网友:
把6566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2的板子,我本来说换MOS也全换了试试,拆到一半,有一组都烧了粘上面

那说明是一组MOS管温度超高,如果换了全新MOS管子还这样,考虑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一块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抓个波与其他相对比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都换掉试试的

网友:
估计微短路把

网友:
更换主控驱动 加MOS 没别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