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w3s50-d02b通病

楼主(2017-03-18):
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不开机时电压0.12左右。缺内存电压,即PL12无电压。此毛病PQ18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海绵宝宝。 + 2 刚好碰见一台电压一样,已验证是PQ18坏

网友A:
我的是6-71-W3S5O-D02A  也要跑0.11A 还会掉电,是否故障一样?是否有这个图纸?PQ18在主板哪个位置

网友:
在固态硬盘旁边,和PQ16和PQ17挨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6-71-W3S5O-D02A  也要跑0.11A 还会掉电,是否故障一样?是否有这个图纸?PQ18在主板哪个位置

在固态硬盘旁边,和PQ16和PQ17挨着

网友:
这个管子是控制转换电压的吗还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好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固态硬盘旁边,和PQ16和PQ17挨着

已修好,昨天就自己在哪里找了找,在正面电池口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一个六个脚管子PQ18, 控制两个开启电压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

好几款机器都是这个板号,已修复3台,所以感觉是通病,论坛里也有兄弟们遇到过的。

网友:
能上个图就更好了,通病我喜欢

网友:
d02a的一样吗,也是这个电流

网友D:
非常感谢,换PQ18修好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换PQ18修好了一台

修好就好!

网友(2017-04-26):
随便找个管子装上行吗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问题

网友E:
神州的还是海尔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州的还是海尔的机子?

神州和海尔都有

网友(2018-02-02):
无意中搜到这个帖子,机器真的好了,感谢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