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屏蔽罩下面,左右两个螺丝孔问题

楼主(2017-03-18):
请问螺丝孔,都有一些什么线路?显示座5.1V有没有经常左边螺丝孔?
iPhone

网友:
问的怎么好像没听懂呢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在论坛里搜下有相关图子

网友:
这个最好看一下点位图,你也没有说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问螺丝孔下面有几根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