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31R-5435 八声报警不显 送个福利吧

楼主(2017-03-18):
  这个问题碰到有几台了,都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报警八声. 一开始显卡,桥,CPU都加焊过没卵用,屏线也换了
量下屏线接口LCDVCC只有0.2的电压的应该全部都是这个问题了,自己看图吧,都是U901的32脚R918电阻偏大3.3V拉低成1.8了,直接导通就好了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会员12445422元2022-10-22 17:07
 会员10568202元2022-9-23 09:57

网友:
这戴尔的板子怎么看着和华硕的板子很像啊。。

网友:
一般外接先说一下。可以显会认为是屏线或屏问题。

网友:
已报警直接加焊显卡 量都不在量   加焊不好用之后才去测 都一样啊 哈哈  这东西 还的靠测量啊 呵呵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8声都是显卡  屏线    这问题 倒没见过

网友:
报警   显卡屏线,这个不一样的故障  学习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会注意点,你这动显卡,桥CPU的也是大手术了

网友A:
感谢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B:
这种故障第一一般考虑是显卡问题,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第一一般考虑是显卡问题,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因为这是高分屏的

网友C:
检查过程和思路方法没有写出来,不然应该可以成为精华帖.

网友D:
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怎么修 都是把3.3V屏供电直接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加分鼓励

你这是传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怎么修 都是把3.3V屏供电直接导通了

不可能吧,这机器是高分屏的,3.3是由芯片发出的,随便拉个3.3不行的

网友:
现在的DELL问题多多啊,维修人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程和思路方法没有写出来,不然应该可以成为精华帖.

野路子出生,没有学过理论,都是自己摸出来的,不然注册都七八年了还不是正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