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掉电重启

楼主(2017-03-18):
版号为M961-MP-MB,cpu是P6100,故障为待机0.006,开机触发上到0.5-0.6很快就掉电!几秒钟后重启然后又掉,一直循环!测量所有电压都出!把IMVP_OK断地,电流一直稳定在0.5多一点!测量所有电压正常!BIOS,EC都刷了很多次!求思路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原机EC程序不触发!而且EC数据不能清除,刷其他EC就出现以上情况!换了很多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