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8):
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流反复跳变

  接修一台苹果6 plus,客户反映机器摔过,开始能正常开机,用了几分钟后突然黑屏就开不起来了。

  【维修过程】

  首先将苹果6 plus拆机,接电流表,待机电流有50mA左右,触发之后电流可以跳变到200mA左右,然后电流反复跳变。以前遇到这种电流反复跳变的情况,一般都是I2C短路、CPU上层空焊,或者USB管理芯片出现问题造成。

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维修 图1

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维修 图2

  首先拆掉 USB管理,通电触发故障依旧,依然电流反复跳变。然后拆CPU屏蔽罩,拆掉屏蔽罩发现CPU 0.95V供电电感直接摔掉了,还有一个PP VCC MAIN电容也被烧掉了,背光IC表面烧裂。

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维修 图3

  首先补上0.95V电感,然后拆掉背光IC。拆掉背光IC时发现A2脚I2C0已经和旁边的A3脚短接到一起了。

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维修 图4

  清理焊盘,由于苹果6 plus背光IC烧的比较严重,在清理焊盘的时候焊盘松动,掉了几个。接可调电源,待机恢复正常。触发电流跳变正常进入开机状态。

  补上焊盘装回背光IC,背光IC烧的那么严重发热,升压二极管也一起损坏,就顺手把升压二极管也给换了。

  接屏通电,直接进入系统。至此,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故障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咨询微信:36456188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不得不说,迅维维修的技术真不是盖的

网友:
这个机器烧了这么多地方,迅维技术不是吹的,是真功夫

网友:
这机器摔的够厉害的,背光升压管两个引脚都弄一块了

网友:
要有充足的经验才能准确定位故障位置

网友:
楼主 好 技术啊

网友:
高级工程师了

网友:
现在修手机才是出路呀

网友:
应该学习手机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