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盈通A770X战神版V1.2开机2秒内有复位,能跑码,过后就不能跑码复位灯常亮了

楼主(2017-03-18):
2秒之内什么都正常,这个板子时钟是RTM880N-790.不跑吗之后时钟和复位灯常亮。难道是南桥挂了,之前这个板子是好的,无CPU供电(换了个RT8855,就可以跑码)。把它修好了放了半个月,现在点不亮了。不跑吗的时候其他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了,

网友A:
桥发出来的CPU_PG_SB信号维持2秒高电平,之后就一直为低了。接着复位灯就亮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来的CPU_PG_SB信号维持2秒高电平,之后就一直为低了。接着复位灯就亮了起来

既然变成低电平了,那就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信号变成了低电平。

网友:
换CPU试了没有

网友:
换了也一样,现在准备干桥,之前这个板子cmos时间不保存,装了电池二次不开机了

网友:
无复位前面的条件OK吗

网友B:
看下桥是不是虚焊了导致信号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桥是不是虚焊了导致信号部分出问题了。

加焊了桥。结果复位灯一直亮,现在正在准备换个桥试看

网友:
桥的几率大

网友:
昨晚换了桥一样的,

网友:
现在这板子当配件拆了,料板

网友:
我有个A78L的,找不到图,难修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