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掉电求助

楼主(2017-03-18):
IBM X240  板号 NM-A091  触发到0.07掉电 而且很快   用示波器打电压  发现CPU电压 已经出来 前面的电压都已经正常工作 CPU供电芯片也已经发出CPUCORE_PWRGD  南桥发出的CPUPWRGD好像瞬间也有0.3左右的电压 由于掉电太快 这个电压又是VCC3B上拉的  不确定是不是正常  如果这里正常 接下来我该朝哪个方向维修  bios已经刷过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放电\BIOS 就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