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cpu温度高掉电

楼主(2017-03-18):
板号是820-00163-A  温度高掉电  刷了通用型BIOS不行

谁知道还需要怎么测  过差不多十分钟掉电

网友:
CPU温度很高的时候   系统运行正常吗 还是运行很忙啊

网友:
在WIN里的话温度本来就高

网友:
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
我现碰一台,运行大点,湿度可以上105度

网友:
U 有问题吧  苹果的U坏的也不少!

网友(2017-04-19):
先测试苹果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苹果机器在Windows开个网页都上100啦。还是os的好用。

网友:
散热片换了吗?苹果系统掉不掉呢?

网友:
在WIN系统下面,装个鲁大师测试下,温度高的时候,风扇是不是依旧转得慢,如果是,建议再装苹果系统测试

网友:
如果 客户一定要用WIN系统,可以装一个风扇调节软件,把风扇的转速调上去,再测试温度,WIN系统兼容性不太好哦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