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维修过程

楼主(2017-03-18):
一台联想G500的机器

故障为不触发   心想这个简单  拆开测量待机条件  发现32.768晶振有一脚没电压  经测量发现断线

飞线  OK电压有了  然后上电     电压只能上到0.2V左右  不出CPU电压   然后按照时序测发现DRAMPWROK   在U1的第2脚测的按开关都从3.3降为0.2

拆掉U1还是一样    查半天感觉桥的问题  直接发个新桥回来  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在论坛上发现有人说刷BIOS    然后下载BIOS  再上电完美开机  非常感谢论坛

  第一次发帖  有什么不对  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这台机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没人指点下  第一排我自己坐上了

网友:
修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哈哈,下次就学乖一点,先刷BIOS 再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下次就学乖一点,先刷BIOS 再换桥

必须学乖  我还换了一个EC下来  刚开始没想到晶振

网友:
修了很久的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先别记着干桥   先软后硬

网友C:
干嘛不先刷BIOS 了   为撒要去直接换桥

网友D:
一般这样问题先刷bios

网友E:
楼主是有点心急了    哈哈

网友:
不错啊,电流0.2然后刷BIOS可显示,不常见哦

网友:
一般 刷BIOS  再考虑桥   哪里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
BIOS程序还真容易坏啊?

网友:
PWROK和APWROK正常后,桥先开漏输出DRAMPWROK,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其实我感觉这两个是差不多的,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要先简单后困难,直接先刷个BIOS先

网友F:
没有CPU供电的没有遇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G:
老兄你也是去过实地的人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是不是没说船长说过的先软后硬这样你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没准桥和BIOS都怀了

网友:
动桥之前 最好先搜索下论坛,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这板子一进水就是桥附近 EC附近  脑残设计、

网友:
这弯路走弯咯 南桥成本大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先软后硬都知道,但当事者迷!有干桥的冲动!

网友:
电流表跳到0.2v左右 除了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吗

网友:
这看样子是进液损坏啊

网友:
修的很牛,我学到楼主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先别记着干桥   先软后硬

完全没想到BIOS会引起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先刷BIOS 了   为撒要去直接换桥

完全没想到BIOS会引起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样问题先刷bios

完全没想到BIOS会引起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有点心急了    哈哈

是心急了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兄你也是去过实地的人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是不是没说船长说过的先软后硬这样你就不用走弯路了。

因为这电压是被拉低的  以前没遇到过  没往BIOS那方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CPU供电的没有遇到过刷BIOS好的

我这也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CPU供电的没有遇到过刷BIOS好的

这种事情很少,一般是电都有了不跑吗,我会刷,哈哈!

网友:
晶振断线 没遇到过    换桥之前要三思啊    楼主血的教训

网友:
这下就尴尬了,一般没思路都是先刷个BIOS试试反正简单快,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
现在的电脑各种毛病很多,第一详细检查主板有没有进液及发霉,第二目测有没有芯片烧毁,第三就三板斧。

网友:
一般桥尽量先不动,外围正常在考虑做桥

网友:
还换了一个EC 太麻烦了

网友I:
你这是进水的机器吗,你写的维修过程好简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进水的机器吗,你写的维修过程好简便

是进水机   语言组织能力不强

网友:
来学习新知识

网友:
技术不到家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了

网友:
感谢老弟!以前没有遇到过电流0.2是BIOS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捡钱了 哥  这个机器 估计是我 的 话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这电压是被拉低的  以前没遇到过  没往BIOS那方面想

网友:
有时候先刷刷bios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估计是别人故意做的手脚吧?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学习了 BIOS引起电压偏低  第一次见  感谢楼主经验

网友:
两天前碰到过晶振问题的,不过是桥导致的

网友:
笔记本的BIOS就是容易坏,BIOS芯片很多都不能代用,每次写BIOS都是先备份再写,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