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三极管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18):
如题,这个三极管,这里5vsb是过不去的。然后,3v也过不来。那么这个双三极管,这里如何理解呢?
开关排针上,有的是3v 有的是5v  这个图的意思是,选其一的供电么。或者说,可能这个双三极管没装。开关排针实测是3v的供电。
不太懂。求教下,谢谢。

网友:
5v没错的话是5v供电来的,3v应该是南桥发出来到IO,没3V可以考虑干南桥去或换IO

网友:
钳位作用。

网友:
这是个防静电,保护开关信号防止静电误伤EC。开机排线伤有5V那是LED灯的供电。这个Q48的工作原理是:应该是开关脚的静电高于5V就直接被5VSB给稳压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没短路就不要去管它

网友:
防静电的二极管也是钳位二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二极管吧,双三极管应该是6个脚了

网友:
这不是三极管,是双向二极管,钳位用。

网友:
就是一钳位作用 将信号幅值限定一个范围

网友:
钳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