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31r-5535充电问题跪求,解决问题100下载分!

楼主(2017-03-18):
         DELL m531r-5535。版号:la-9103p。问题是充电几秒钟后就不充电了。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进系统没2分钟就不充电了,自动转换成电池供电,但在不开机的情况,就待机这样充电是一直没问题。进系统不充电时,待机0.010,不装电池的时候待机电压0.035A。经过测量发现每次不充电的时候ACOK从充电的3.05V变成2.3V, 隔离保护的第二个管子G级就直接18V,导致不输出,充电芯片ISL88732。测量其它条件都没问题,ACOK是EC控制。正常充电的时候是3.05V,为什么充电一会儿就变成2.3V了?我换过的地方有充电芯片,EC(带程序)、ACOK分压电阻,隔离保护的管子,充电芯片上管和下管。还有PR121检测电阻还有PS_ID一直是有3V的 .这基本都换完了,还是这样,自从换了EC后,现在待机充电都在10秒内就不充了,客户要得急,我也没招了,忘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你comfirm你的电池是好的?有没试过别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comfirm你的电池是好的?有没试过别的电池?

电池肯定排除了,忘说了

网友:
现在是保护隔离没有正常的导通吗。先把保护隔离修出来

网友B:
第11脚是SMB充电总线的供电 5V,  俩条SMB总线得要有3.3V。 先修出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1脚是SMB充电总线的供电 5V,  俩条SMB总线得要有3.3V。 先修出保护隔离

你没懂我描述的情况,隔离保护是没问题,EC控制ISL88732的13脚ACOK,这里在2.3V的时候,EC就会发出信号控制ACIN,从而使隔离保护不输出19V,单独使用电源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你这个机还是ACOK的问题,要看看所有遇之有关的。

网友:
在不插电池时测这个ACOK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C:
还有就是电池电量检测信号,这个有问题也能会误认为充饱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分享。 学习了。

资安通 -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11脚是SMB充电总线的供电 5V,  俩条SMB总线得要有3.3V。 先修出保护隔离

隔离保护是没问题的,EC控制ACOK,当ACOK输出为2V左右后,EC就控制ACIN为低电平,从而使隔离保护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隔离保护是没问题的,EC控制ACOK,当ACOK输出为2V左右后,EC就控制ACIN为低电平,从而使隔离保护不过。

哦,你的意思是EC把ACIN信号拉低了吗, 我觉得把EC去掉,保护隔离能正常导通的。这种带程序的EC最好是剪板的或者是用编程器刷KB9012的对应板号的EC ROM  RT809F就可以刷这个EC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电池电量检测信号,这个有问题也能会误认为充饱了。

电池控制信号2个都是3V   EC_SMB_CK1和EC_SMB_DA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的意思是EC把ACIN信号拉低了吗, 我觉得把EC去掉,保护隔离能正常导通的。这种带程序的EC最好是剪 ...

就是有程序,所以我买的是剪板的

网友E:
把电池充放芯片换了试试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不过是不能给点电池充电,冲几秒就断了。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池充放芯片换了试试啊

大哥,你看下我说的嘛,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电池换了新的吗?

网友F:
你的电脑不接电池,是否会开机报电池错误,然后要按F1继续?

网友:
仁宝充电问题最难搞的

网友G:
DELL 要用原装充才可以的

网友H:
楼主参考一下我刚刚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63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不接电池,是否会开机报电池错误,然后要按F1继续?

电池换过了的,单独用适配器不会报错,用起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参考一下我刚刚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6328-1-1.html

我买了一个剪板的EC换上还是不行,程序就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 要用原装充才可以的

客户自己的适配器就是原装

网友I:
把PQ108、PQ110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PQ108、PQ110换了看看。

上面我说了的,充电芯片的上管和下管都换过了!!

网友:
重点检测ps id,这个信号是适配器功率检测脚,图纸上有标注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J:
你这是同时开机和充电的时候引起的过流保护

网友:
是挺难搞的哦,以前遇到过没修好。静候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同时开机和充电的时候引起的过流保护

可否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难搞了

网友:
其实这个充电啊 充电还有一项也许我们都没明白 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功率检测啊适配器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可能是功率不足。

网友:
我只想说戴尔的笔记本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有没有换个适配器试一试呢?戴尔的适配器带检测脚

网友:
楼主 你看一下 电池的充电电路是被保护了?

网友:
ad id 这个信号查过没有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把PC916拆了试验。

网友:
充电电路没问题,就是EC,和BIOS,重点查电池的时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