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 A1398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7-03-18):
机器型号:A1398 板号:820-3332-A
故障:电脑接上适配器就自动上电,上电后马上掉电,然后一直反复掉电重启,按开关没反应,按下SHIFT+CTRL+option+开关键十秒能开机进系统,但是一开机风扇就狂转,请大神指点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BIOS刷过了 故障一样 检测时发现BIOS第八脚没有电压 测到电压转换管时电压有时会出来  但是出来以后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吗?

网友:
没焊好吧 电压都没有怎么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