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700ma掉电

楼主(2017-03-18):
一台行货6p 3网通,掉水里捞出,客户简单处理后,进行过开机,充电操作,本人接机后,不开机,无电流显示。拆开目测,发现多处腐蚀,WIFI大电容直接去除。用洗板水伺候,大炮烘干处理后,夹电30ma,开机亮白苹果,电流跳变到740ma左右后,掉电保护,重新触发,重复上述现象。求思路

网友:
先修漏电的故障

网友:
先把大电流给修好,再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

网友:
夹电漏30MA就先修好,充电IC那边拆了看看还漏不漏

网友:
先修漏电吧     说不定修好漏电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哪个芯片腐蚀看下芯片吧、

网友:
漏电啦。先把他修好先

网友:
仔细检查故障太多,没把握了。发迅维,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