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TQ45MK上显卡报警

楼主(2017-03-18):
联想MTQ45MK上显卡报警   3声 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的  之前是电源坏了 换了之后好了   说用一天的不行了  跑到4a就报警  1长2短  不上显卡就可以开机    显卡换了好几张   bios刷了  就是不过显卡

网友:
多刷几个试一试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
找了5个bios才刷好  但是一样的型号啊  为什么刷上去不行了

网友:
测PCIE槽供电时钟复位 总线波形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