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 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7-03-18):
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电重启,有时还没进系统,确定是主板问题,其他排除,不知该怎么修?从哪里入手?

网友:
还有就是桥BIOS  EC BIOS 均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
有没有进过水   查cpu电路

网友:
这样的不太好修了

网友:
查查CPU电路

网友:
散热搞了吗,温控去了吗,BIOS刷了吗,DOS下掉不掉试过吗,掉电后能马上开机吗。这些基本的是不是先搞下再来发帖问。不会入手还是建议你换板吧。

网友:
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会是CPU问题吧,

网友:
换CPU很内存还有其他的试试看?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把独显电感拆掉  如果不掉电就独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