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7-03-18):
第一次接触主板,开机CPU发热,查到桥旁边有一个集成块GS358S电压貌不知是否正常,1:5.26v 2:2.48v 3:2.48V 4:0v 5:1.81v 6:0v 7:10.8V 8:12.56v,就是6脚不太对,但是不知道应该是多少,六脚外接一个16V470Uf电容,这个电容当然也没有电压了,请教大家是不是这个IC问题

网友:
看图,就是在所指的地方

网友:
没图纸吗,对一下修

网友:
看358的电压参数没什么问题,5脚有基准1.8V输入,7脚也有输出控制电压,你测测MOS管的G极,D极,S极,看看电压分别是多少,必要时候换个MOS管。

网友:
MOS管g为10v,d为3.3V,S为0v,S级接地

网友:
有控制没拉低换个MOS管试一试吧

网友:
358运放啊,拆mos管试试,不行换个呗

网友:
这个管是给谁供电的呢

网友:
换了一个09n03能开机了,不过一下子就掉电了

网友:
原管是2055

网友:
这是个比较器啊, 你测测它受控的MOS电压转换OK不

网友:
可以啊,开机几分钟后就掉电了

网友:
没大师了,不知道该查那里,刚有的希望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