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笔记本用电池不开机非典型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8):
   故障: 插适配器 可以正常使用,用电池开不了机,偶尔能开会掉电。

   前些日子接到此机器觉得有点意思就发个帖子出来聊以自乐。当时因为是能开机显示的接机后了解故障情况,心理想这种情况应该是适配器和电池转换电路有问题AC—IN#导致的可能性较大,直接报价修200,机器的主人算半个同行最后砍到150修起。

   修之前先进系统测试有无其他 问题,看下能否认到电池,及能否充电,检查后均无问题,遂拨掉电源,啪断电了。开始拆机检测ACIN# 插电源时和不插电源时两种状态 均正常,直接换充放电 P管故障依旧,此时用电池能开机,趁没掉电前用示波器测公共点电压,等了几分钟啪~掉电 公共点无变化,根据经验来判断既然插电源能正常使用这种故障就有点像NEC大电容,CPU供电有问题,或者3V 5V有问题,先看CPU不是什么大电容,电容都是330的,

转而查待机电路,测8脚和17脚VREG3 5掉电时电压 有下拉动作,
‘发现目标’!!
查看16脚 VIN正常,13脚EN0 电压1V 正常分压应该有3V以上才对,经测量发现分压电阻250K 变成800K阻值增大导致分压不正常,使用适配器时 公共点电压19V 经过250K 100K分压后 得到5V电压为正常,250K阻值变大800K后分压为2V所以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当使用电池12V电压时 分压就只有1V左右不正常导致使用电池开不了机或者偶尔开机会掉电。

 会员14804872元2023-1-14 22:39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今天也接到一个不充电的,试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
有的机要按久一点开关才可以开的

网友A:
  楼主好强大。是我的话,肯定纠结充放电电路去了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笔记本啊,下次怕遇到

网友:
思路不错,其实我一般修电池不开机,思路也和修电源不触发差不多,只是公共点之前和检测信号不同,其它的都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比较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今天修一个Sony,有时有公共点有时没有,有的时候都能进系统,但过一会就掉电,后来才发现是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G极相连的一个保护电路的三极管坏了导致,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B:
没波波不是很不好找故障了,

网友C:
这都有思路啊楼主怎么想到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了  积累点充电电路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波波不是很不好找故障了,

没示波器也能修,只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按部就班的查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都有思路啊楼主怎么想到的

经验维修,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强大。是我的话,肯定纠结充放电电路去了

这种故障也非常少,一年可能 都不会有一例。

网友:
这种故障导致电池开机掉电 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维修,快速定位问题。

牛逼了楼主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和联想b460通病故障类似。。。对了楼主没说是什么机器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很多的插电池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