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万能的坛友.HD5970装WIN8.1跑分低

楼主(2017-03-18):
前几天.我朋友说WIN7玩游戏没WIN8的刷新快.就叫我帮装下WIN8.1的.但装完后.他的HD5970鲁大师跑分才变2W8分.在WIN7的系统里可以跑9.5W分

没设置过什么A卡.想请教下.哪位有试过这类问题吗
WIN10跑分更低才2W3

网友A:
这个主要看实际用的效果吧,跑分这个不一定准 的吧

显卡装的是官方原版的驱动吗?

网友:
显卡性能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实际用的效果吧,跑分这个不一定准 的吧

显卡装的是官方原版的驱动吗?

装驱动精灵.360硬盘大师.都试过不行.就是装回WIN7.跑分就起来了

网友B:
实际游戏效果呢?原来碰到过一个单桥主板跑分很低,后来换主板好了,你这个实际试试游戏效果吧。

网友:
最好看一下游戏里的实际效果,看一下游戏里的fps数值吧

网友:
我估计搭配与兼容问题比例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游戏效果呢?原来碰到过一个单桥主板跑分很低,后来换主板好了,你这个实际试试游戏效果吧。

主板没换过试.但FPS的话有看过的    WIN7的达到150+   WIN8就不超过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换过试.但FPS的话有看过的    WIN7的达到150+   WIN8就不超过50

这就怪了换了一个系统就这样了,怀疑是不是系统和驱动不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