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185WX1-100白屏飞线修复后的疑惑

楼主(2017-03-18):
长城18.5寸显示器,大白屏,点一会儿后也没有一点图像,只是屏上方出现很模糊的一些灰线。

屏型号HT185WX1-100,是个通病的屏。拆开发现我这个侧排线和论坛里发帖子的图片都不一样,就只好自己测了。刷上一层焊油,拿烙铁烫开所有测试点并上锡。测得各点电压如下。因为说这个故障是VGH到侧排线断线导致,我理所当然地想0V那个点就是焊接点。结果串了个电阻上去试,故障没有任何改变,还把VGH电压拉低了。那另外电压不正常的就只有-5V那个点了。飞上去果然一切正常了。侧排线上的晶片温度也很低,正常。(某些情况下焊错点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晶片会超高温)修是修好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VGH断线,表现在侧排线上是-5V的电压呢?而且侧排线上找不到一个地线和逻辑板的地线相通,这是为什么。(不过量侧排线上的电压却用逻辑板的地线)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各位修友都是怎么找应该焊接的点的,不妨说来听听。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了

网友:
不会修逻辑板,还在学习中,期待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
这个有用下次遇到这个型号就能修复

网友:
嗯  这个是通病了 本人也是小白 也是从论坛上找的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厉害了  真不会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这些通病

网友:
这个型号就能修复

网友:
看到了,焊那么多线

网友: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吧?
许多人现在修机器,根本不去看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长期以往,养成一个惯性思维:一遇到稍微难点的故障,就上百度或迅维,先看人家怎么修的,完全依赖他人的经验,拿来主义,没有,就换板。
短期看,确实是快修快赚,但长远看,还是要自己踏踏实实看书、研究,这样搞维修的,才是可持续的。

液晶屏的个人维修比较难,一方面在于修屏的设备比较贵,另一方面在于个人技术、维修市场的限制等。

简单地说:液晶面板(PANEL)设计时,为了避免在工作中液晶分子发生极化而失去旋光特征,需要用正负两种极性的电压作用于液晶分子,这两个电压通常是以公共电极(common)为参考的。

逻辑板上有专门的DC-DC电路,就是为了给PANEL提供不同的栅极电压,你说的那个故障是VGH到PANEL基板的线路有开路了,但VGL正常,所以,相对于那个测试点就可能显示为负压。

欢迎交流

网友:
的的锋去2 333

新安江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2017-07-10):
经验很重要 修多了 就明白了

网友:
估计我修了至少50台了 这个型号的

网友:
工厂有缺陷是给我们送钱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