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无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7-03-18):
开机电流1A多,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测1和8脚为3.3V,2  5  6 都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不正常吧?刷了论坛三个bios都不行,换了bios也一样无电压,这个bios是南桥的,这种问题应该怎么修啊?联想的y485p

网友:
不是耍EC 的?

网友:
这个ec没有白纸啊,没有程序吧

网友A:
一脚 一定要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脚 一定要有电压

一脚有点压,256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