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维修

楼主(2017-03-18):
一台Z475 板号DAKL6CMB6D0开机电流0.38不动不掉。本人比较懒看看论坛有没有通病看到一个兄弟说是无线网卡坏了于是拆除还是一样(只想说句这兄弟你在洗我智商吗?))先拆机测量主板无短路发现cpu供电芯片6267被焊过 旁边小电阻电容有焊过痕迹先不管,测各电感电压CPU无电压。这个电流理所应当。找来图第一步先测量CPU供电开启信号发现为1.8V正常应该3.3追查发现 PR236上端为3V下端为1.8V PR235为空于是拆除电阻换了个0欧的电阻装到PR235位置。开机电流还是0.38测开启2端3.3V已正常cpu还是没电压。考虑A4U容易挂翻箱子找半天也没找到A6也没找到。正好来个客户买适配器缓一下。这里把问题想复杂了,接着测量发现PU13CPU供电芯片5V供电只有3.5V,哎!这么简单的事想复杂了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发生所以不爱测量这种问题。特别是苹果机几乎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除非进水断线)。接着追查+5V来源来自 pq87测量G级5V 不对再次为13V明显被拉低了再拆掉PQ66回复正常换上一个号的3级管搞定。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二级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完全转换出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