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CPU温度高

楼主(2017-03-18):
       前天接了一台台式机,开机掉电花屏,我加焊显卡给客户了,
     今天客户又拿过来,机器还是不行。把机器留下就走了,我通电开机能亮机,就放电影测试。发现用一会儿黑屏但是键盘灯能亮,断电重开又能亮。
      检测过程中用鲁大师发现温度一直保持八九十,请灰换硅脂还是一样。想找图纸这板找不到板号,只看到X58DV30   鲁大师里面显示主板是微软X58   ICH10的
      大家给点思路该怎么查

网友A:
先换个好的散热器看看。换了散热器如果不行多半是CPU问题。

网友B:
cpu 坏的几率大啊,换一个U试试看还掉不掉

网友:
CPU供电 散热器和本身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的散热器看看。换了散热器如果不行多半是CPU问题。

散热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坏的几率大啊,换一个U试试看还掉不掉

我主修笔记本的,没CPU代换

网友:
我查过这板子是山寨的X58,在论坛下了BIOS刷了能亮机但是故障依旧。他的现象是开机后CPU和显卡风扇转一下,停下来再开始转然后亮机,亮机后不定时黑屏,但没掉电,强制关机还能 触发亮机。  鲁大师看温度就CPU的温度八九十

网友:
这种只能买那种百来快钱的铜管的好风扇

网友:
看看是否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黑屏掉电可能是误以为CPU温度过高的保护性动作,我有一台主机开机鲁大师CPU就70度以上清灰换硅脂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也感觉不到散热器怎么然 以前同样的散热器不同的u就没这样 所以考虑u 和主板的温度检测电路可能出问题 。

网友:
散热器好的那多半是CPU了

网友:
不要过分相信检测软件的温度,有时会不大准确。换CPU试一下,不行看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手触温度到底几何?硬件查供电换U,软件查后台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