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7-03-18):
故障现象
加电 有5v SB

绿线电压

短接绿线到地 不开机

保险未断

大电容未鼓包

辅助部分集成IC DM311

后级输出滤波 我发现鼓包

PWM WT7522

稳压反馈339

网友A:
楼主跟电源干上了............

网友B:
wt7522好像和sg6105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查下资料,航嘉早起的入门级电源做工还不错,有很多都是贴装工艺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款电源修的少,吸取一些经验。

网友D:
这电源估计 431 管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电源干上了............

没事 就拿电源 练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t7522好像和sg6105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查下资料,航嘉早起的入门级电源做工还不错,有很 ...

航嘉早起的入门级电源做工还不错,有很多都是贴装工艺

早期的 价格比较高 所以做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款电源修的少,吸取一些经验。

按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估计 431 管够

431 管够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航嘉早起的入门级电源做工还不错,有很多都是贴装工艺

早期的 价格比较高 所以做工好点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确实如此...............

上门时候 都是一分价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门时候 都是一分价一分货啊

上门时候--何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31 管够  是什么意思呢

打错子了 光耦 或者芯片问题

网友F: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

网友E:
电源采用WT7522方案
和7500+339 方案 都是属于 半桥推挽结构
参照长城的300P4 图纸基本类似
只是辅助部分 采用集成IC PWM 采用单芯片加339 有所区别

现在问题不开机
半桥推挽结构的 开机过程
绿线部分---PWM部分--推挽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

现在5vSB正常
说明 31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

辅助电源部分 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可以被拉到低电平
说明 绿线部分 正常

此电源 绿线来自PWM芯片 WT7522
所以PWM芯片基本正常

网友:
打错了 什么时候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错子了 光耦 或者芯片问题

哦 按以为说这电源 431用的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

是什么问题 没有发帖上来分享下吗
像按这样的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源采用WT7522方案
和7500+339 方案 都是属于 半桥推挽结构
参照长城的300P4 图纸基本类似

昨天的回复看看吧睿只385D...WT7522 10PG脚一个15欧姆的电阻 偏大为75欧姆 12V到WT7522的取样电阻有一个13K偏大为18K 望采纳...你这个3.3V比做工好 双磁放大啊。。。680UF电容也比我那个560高均压电阻顺便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的回复看看吧睿只385D...WT7522 10PG脚一个15欧姆的电阻 偏大为75欧姆 12V到WT7522的取样电 ...

哦 就是几个电阻变质引起的

网友:
检查初级主开关部分

打两只开关管对地

取下两只开光管 测试正常
采用两只13009

检查主开关管部分 电阻 二极管
未发现异常
310v 部分用两只压敏电阻

网友H: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吧,分析的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在抛砖引玉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B:
遇到有5vsb,短接绿黑线不开机的情况有个最简单的套路,就是把初级的2个开关管,和次级的3个整流肖特基二极管和2个推动三极管扫一般,一般这几个地方坏的最多,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有得查了。

网友:
l厉害啊  有电技术含量

网友:
有技术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吧,分析的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在抛砖引玉 学到不少东西

按也是只会 修点电源问题的新手
没事 就上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有5vsb,短接绿黑线不开机的情况有个最简单的套路,就是把初级的2个开关管,和次级的3个整流肖特基二极 ...

级的2个开关管,和次级的3个整流肖特基二极管和2个推动三极管扫一般

是的 一般都湿这些地方 引起的

网友:
查后级主输出部分

打各路输出对地
3.3v

-12v

PSON

5v

12v

PG

网友:
查推动部分

打7522 8 9 脚C1 C2 输出对地

在板测试两只推动管 未发现异常

在板测试两只平衡电阻 阻值正常

未加电把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推动部分
PWM C1 C2
测试了 一遍 未发现异常

看来这电源 不开机的故障
不好修了

网友I:
开关管没烧的基本都是小故障,主芯片供电,启动脚顺滕摸瓜修开机电路。

网友J:
楼主很厉害,不过楼主建议你看一下 保险这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厉害,不过楼主建议你看一下 保险这块。

5VSB都有了,还看保险吗?

网友L:
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是不转

网友M:
航加以前的电源用料都是很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开关管没烧的基本都是小故障,主芯片供电,启动脚顺滕摸瓜修开机电路。

开关管没烧的基本都是小故障
感觉 开关管 烧了 反而好修 问题都在初级 不是主动PFC 元件不多

反而问题在后级 比较难搞 设计的元件 部分 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厉害,不过楼主建议你看一下 保险这块。

保险 好的呀 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K:
5VSB都有了,还看保险吗?

是的 5VSB 都有了 保险肯定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是不转

风扇 不转 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航加以前的电源用料都是很足的.

以前的电源价钱贵啊 所以做工好啊

网友:
拆下主开关部分的 两只加速电容

测试容量正常  50v 6.8UF

拆下两只推动管 D1616A
测试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没烧的基本都是小故障
感觉 开关管 烧了 反而好修 问题都在初级 不是主动PFC 元件不多

支持这说法。。。一转就停的那种(排除肖特基管与次级电容问题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过压 欠压 过流都有可能。。。取样、反馈、保护电路一个个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这说法。。。一转就停的那种(排除肖特基管与次级电容问题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过压 欠压 过流 ...

是的 看来也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啊

网友:
等着看维修结果

网友E:
按也是新手 只会修点简单的问题
估计这电源 修不好了 太复杂了

网友N:
这是嘛意思? 只是把图片拍一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这是嘛意思? 只是把图片拍一通

这是在修电源啊
三板斧了
通常坏的几个地方 查了 没问题 就没发修了啊

网友:
装回主开关 和后级整流输出管

两只推动管

加焊大水泡 电感

加电5vSB 绿线电压正常
用镊子准备短接绿线和地
当镊子一个脚  刚触碰到绿线 另外一个脚 还没碰黑线时
风扇就开始转动 同时电源滋滋的叫声

用镊子轻点绿线
瞬间测试各路输出
发现12v 瞬间达到18v

看来问题变的严重了

网友:
检查绿线相关电路
绿线经过1个1K 电阻 到了 WT7522 1脚 PSON

难道是WT7522的问题引起 镊子碰到绿线 就开机
有呲呲响声的问题
论坛查看帖子 提到WT7522 可以用SG6105代换
没有SG6105芯片
查看PDF发现 SG6105

和HS8108 引脚定义和内部图一样

于是用HS8108 代换WT7522

加电测试 5VSB 5.07V  绿线4.26V
用镊子触绿线 没有启动 也没有滋滋的响声
短接绿线到地 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同时电源又发出滋滋的响声
测试各路输出
3.3v

-12v

5v

12v

PG

发现3.3v 电压有点低
12v电压 有点高

网友:
检查绿线相关电路
绿线经过1个1K 电阻 到了 WT7522 1脚 PSON

难道是WT7522的问题引起 镊子碰到绿线 就开机
有呲呲响声的问题
论坛查看帖子 提到WT7522 可以用SG6105代换
没有SG6105芯片
查看PDF发现 SG6105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也是新手 只会修点简单的问题
估计这电源 修不好了 太复杂了

凭你之前所发的帖子功底 。。应该能驾驭这部分电路..无非是空下来 愿不愿意花时间下去而已 (时间与效率 )我那个破航嘉都找出了5个相关故障点了,没思路的时候放一放,理一下时序,在决战不轻易放弃最后找到第6个故障点正常了..开关电源爱好者基本不考虑电源的本身价值 喜悦的是维修的过程

网友O:
检查二个主开关管BE间的电压,看电压大小是否正常和对称,楼主查这么都没说有没测二个推动电压一路是否对称,没有数值的?很难判断你的思路,不要老是拆零件下来要浪费时间的(检查主开关管对地正常后,就应该查推动看其电压一路到主开关管是否正常,不应该拆下开关管的,后级输出也是,思路比较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修电源啊
三板斧了
通常坏的几个地方 查了 没问题 就没发修了啊

很厉害的三板斧,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检查绿线相关电路
绿线经过1个1K 电阻 到了 WT7522 1脚 PSON

楼主这是要开电源讲坛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凭你之前所发的帖子功底 。。应该能驾驭这部分电路..无非是空下来 愿不愿意花时间下去而已 (时间与效率  ...

航嘉大多是  贴片的  线路走的 看不清楚 只能一点一点跑

电源爱好者基本不考虑电源的本身价值 喜悦的是维修的过程
看来也是有同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的三板斧,佩服............

哪有厉害啊
还是在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开电源讲坛的节奏...............

新手拿有什么 技术开讲坛
还得不断的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检查二个主开关管BE间的电压,看电压大小是否正常和对称,楼主查这么都没说有没测二个推动电压一路是否对称 ...

多谢指点

检查二个主开关管BE间的电压,看电压大小是否正常和对称
二个推动电压一路是否对称

这两个地方测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