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冠 G2449 27寸LED显示器指示灯闪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3-18):
同行拿来优冠 G2449 27寸LED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指示灯快速闪不亮机,按电源键可以开关机。
拆机,电源板、驱动板没有电容鼓包、没有高温痕迹。只接LED背光,不接屏线,可以一直亮着,指示灯也不跳。但只要一接屏线,故障就出现了。不接屏线时屏供电有5V,接屏线后,屏供电在2V-5V之间跳动,电源板还有刺刺的声音。断开背光,只接屏线一样会出现故障。
首先想到的就是屏逻辑板5V是否有短路。经测没有短路,而且短路大都会使屏保险断开,这里保险是好的。
保险起见,我正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测试碎屏,经测故障依旧。拿直流5V电源接在驱动板上,指示灯也不再跳动,说明屏是好的,驱动板应该也是好的。

那问题出在电源板上?拿出示波器,单测电源板的5V、12V都非常平滑。

但连接驱动板、连接屏后,5V开始出现严重的杂波。

在屏供电的P场管上,甚至量到了这样的波形。

这个故障可以归结为5V负载不足。杂牌显示器常见的就是滤波电容失容,把5V滤波电容换掉后故障没有丝毫改善。难不成问题出在300V上?一量大电容只有190多V了,晕死!
果然电容已经严重失容了,电容外观完全正常,那就是电解液干了。(容量并非只有零点几uF了,刚用电容档量的时候可以显示10uF左右,然后迅速地降成1uF以下)

换了电容就完全正常了。驱动板屏供电P管控制极正常的波形是这样的。

电路板照片和程序

网友A:
300V大电容坏了  12V 和5V 没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大电容坏了  12V 和5V 没

12V和5V都有,而且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时候拿万用表量不出来有异常,只有屏5V跳,驱动板5V、3.3V、1.8V用万用表量都是好的。

网友:
用好的电源板驱动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300v大电容失容,这个比较少见,多的都是鼓包,然后烧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