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 B150M Pro4V不触发维修附上某宝买的原厂程序

楼主(2017-03-18):
今天修到一块华擎ASRock B150M Pro4V不触发,这个板子还没有过保,但是客户不愿意拿去售后保修,觉得时间太久,就叫我修了,初步检测所有工作条件一切正常,于是就先刷BIOS吧,找遍整个论坛都没找到,就在某宝上面买了个原厂程序刷上就好了。下面附上原厂程序。

补充内容 (2017-3-19 10:09):

统一说明一下,华擎ASRock B150M Pro4V这个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W25Q128)用的是16M的程序,由于此程序比较大,上传不了所以才分5个包上传的,需要5个包全部下载才能解压。

华擎ASRock B150M Pro4V1.02淘宝买的原厂程序.haozip01.zip

华擎ASRock B150M Pro4V1.02淘宝买的原厂程序.haozip02.zip

华擎ASRock B150M Pro4V1.02淘宝买的原厂程序.haozip03.zip

华擎ASRock B150M Pro4V1.02淘宝买的原厂程序.haozip04.zip

华擎ASRock B150M Pro4V1.02淘宝买的原厂程序.haozip05.zip

网友:
那楼主是刷那个亮机的啊

网友:
靠。你刷的哪个好的了

网友A:
不触发刷BIOS能好真的假的,这板子BIOS参与出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刷BIOS能好真的假的,这板子BIOS参与出发吗

是的,新式的1151接口的有些主板,BIOS是参与触发的,I/O在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会读取BIOS来配置自身的GPIO脚位的,类似于笔记本的EC!

网友:
B150主板,5个程序?  还是一个32M的程序?怎么也不说明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1151系列的主板,i/o芯片确实参与触发,得到了论证

网友:
怎么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新式的1151接口的有些主板,BIOS是参与触发的,I/O在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会读取BIOS来配置自身 ...

哦学习了目前还没有修到过这种主板

网友:
现在的BIOS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这程序是5合1吗?还是5个独立。有这么大的BIOs?

网友:
楼主那个是好的

网友:
楼主上这么多程序是哪一个,不触发刷程序好还没遇到过

网友C:
你这是一个程序分折的包嘛,还是几个程序哦,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D:
没修到  确定6带CPU的主板BIOS参与触发? 下次遇到拿下BIOS 开机试试  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到  确定6带CPU的主板BIOS参与触发? 下次遇到拿下BIOS 开机试试  看看能不能触发

都修好几块6代板子BIOS参与触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一个程序分折的包嘛,还是几个程序哦,傻傻分不清楚。

是BIOS的分包,程序有16M太大了,上传不了,只有分包上传。

网友:
统一说明一下,华擎ASRock B150M Pro4V这个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W25Q128)用的是16M的程序,由于此程序比较大,上传不了所以才分5个包上传的,需要5个包全部下载才能解压。

网友E:
BLOS是参与触发的。但是你这个那个是啊

网友:
你这是一个程序分折的包嘛

网友:
传到百度云,然后来个分享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多 谢啦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BLOS是参与触发的。但是你这个那个是啊
需要5个包全部下载才能解压。

网友:
这BIOS32M???你压缩下上传把

网友:
5个bios 25分 卧槽

网友:
加分鼓励v

网友:
这摩多、 哪个呀 乱

网友:
1151板子有个1.2V的待机供电,这也是要注意的,另外DMI总线如果不正常,那么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这在之前Intel板子上面是没有的。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这个程序这么大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问题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