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f2002-32电源求助型号!!!

楼主(2017-03-18):
hkf2002-32电源求助型号!!!
hkf2002-32电源求助型号!!!7脚电源模块。
是不是所有的电源里面的模块都通用?

网友A:
正好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电源,你那个7脚ic是tny277pn,我这的电源开关管附近的几个电阻烧了,你能告诉下我具体的数值吗?

网友B:
楼主的电源是一体机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电源,你那个7脚ic是tny277pn,我这的电源开关管附近的几个电阻烧了,你能 ...

谢谢了。 开关管的几个电阻?你能告诉我是哪个哪个吗?加我Q519372384,我给你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是一体机上的吗?.............

一体机上的。一体机上的。LENOVO B3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电源,你那个7脚ic是tny277pn,我这的电源开关管附近的几个电阻烧了,你能 ...

楼主 还真是找到了一样的电源  很幸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上的。一体机上的。LENOVO B325。

看样子 这电源做工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 这电源做工很好

一般oem的电源都做的很好,品牌机的特点就是耐用,所以做工那都是没话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oem的电源都做的很好,品牌机的特点就是耐用,所以做工那都是没话说的。

看来 品牌机里边 用的 电源 质量 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