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650Ti 灰屏

楼主(2017-03-18):
一个朋友送来块显卡,说是不显示。其实不太想修,一是自己本来也不太会修显卡,再一个就是显卡好多都是核心问题,加焊以后也用不了多久。既然是朋友的就看看吧。

拿起来先仔细看了遍背面,发现两颗电容丢了,焊盘也掉了。心想,就这么点事儿呗!嘿嘿~~
找张am2独立的板子,插上显卡接好电源,把诊断卡也放上。触发,一路顺利跑码,没有卡顿,屏幕没有反应。断电再来一次,等等!!断电的时候屏幕好像有变化!!??再次触发,紧盯显示器!好吧,是灰屏。。。。显示器橙色灯变长绿了。万用表现测下电压
核心:0.92v
显存:1.37v
5v  :5.08v
核心背面还有一个3.33v和一个1.04v(电感测得的)
供电没有不正常的!

找了个报废显卡拆电容换上,因为焊盘都没有了,补上电容以后不大好看了~~

再次上板——还是灰屏!!什么情况啊??又看了一遍整个背面,没啥明显问题!

断电拔下显卡打VGA口阻值:123都是58,13脚620,14脚621。也都正常。
下一步干嘛?? 打金手指阻值和PEG电容核心端的阻值,几分钟后确定也都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搞了!直接BGA吧!!
拆掉散热风扇之后把正面又看了一遍,发现有个二极管烧糊了,但是是在风扇口附近的,跑线也跑到风扇插座上了。

认为他对显示没有影响但是还是把二极管换了,再次上机果然还是灰屏!没办法,接着BGA吧!
结果呢,继续灰屏中。。。

现在真是不知道该往哪里搞了,怀疑BIOS问题,但是搜遍全网也找不到!
麻烦大神们给指点一下呗,或者哪位同仁提供个BIOS也行!

网友:
重置一下吧

网友A:
BIOS到GPUZ网站上下载同型号的的显卡刷就行了,牌子可以不管

网友:
显卡bga 显存

网友B:
要是加焊没有任何变化的话,GPU或者显存坏了。

网友C: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D:
你换的型号是一样的吗,有的虽然外观像,但功能不同哦。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r g b阻值虽然一致 还没遇到过这么低的 你只说了 vga接口打值的情况 其他输出接口怎么样试过没有有无

网友E:
没说完就误发了,vga口无输出不显重点查查7408门电路的情况 还有rgb打值一致不代表由核心到输出无断线 因为rgb线路中为匹配阻抗都连接了对地70欧的电阻

网友:
这个650ti的核心是GTX660的核心GK106-400

网友:
重置?什么意思啊?重置什么?我把他的BIOS保存出来重新刷回去还是不好使?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到GPUZ网站上下载同型号的的显卡刷就行了,牌子可以不管

这样啊!非常感谢!等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

那您感觉哪里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型号是一样的吗,有的虽然外观像,但功能不同哦。

你指的哪个?电容是同位置的PEG电容。二极管也是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加焊没有任何变化的话,GPU或者显存坏了。

谢谢指点,找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放弃。

网友F:
显卡灰屏,多半是GPU和显存交流之间出现问题导致,这就好比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如果内存有轻微错误,那么正常进系统是没问题的,顶多在处理繁杂任务计算的时候,出现内存报错,蓝屏等等。如果内存有颗粒损坏比较严重了,但不至于点不亮,表现为可以亮机,可以进BIOS,但死活进不了系统,或者进了系统立马出错。如果内存有颗粒已经损坏,那就是直接不开机。放在显卡显存上来说。第一种,那就是花屏。第二种,有时候花屏,有时候灰屏。第三种,完全无法开机,档显存。
鉴于你核心也加焊了,另外GK106这核心我感觉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显存控制器损坏,毕竟是GTX650Ti用的GK106核心是阉割而来。因此我感觉,如果替换全部显存还这样,并且排除GPU到显存颗粒的通讯地址线不存在过孔不良,那才能最终判断是GPU核心的事情。

下辈子美利坚 -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灰屏,多半是GPU和显存交流之间出现问题导致,这就好比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如果内存有轻微错误, ...

我晕我点错了对不起 应该是加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卡灰屏,多半是GPU和显存交流之间出现问题导致,这就好比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如果内存有轻微错误, ...

就等大神来解答了!心服口服啊!五体投地啊!下午干显存,没二话!

网友:
BGA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等大神来解答了!心服口服啊!五体投地啊!下午干显存,没二话!

客气,我也是说说平常修显卡的一点经验罢了。

网友:
等楼主说维修结果

网友:
GPU挂了 。。。 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说完就误发了,vga口无输出不显重点查查7408门电路的情况 还有rgb打值一致不代表由核心到输出无断线 因为 ...

谢谢,您说的这个太好了!确实是这样的,我疏忽了!下午又确定了一下,移除电阻,直接打核心出来的一端,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给帖子做个结束语:无疾而终!!!采纳思天大神的建议下午打算搞显存试试!然后。。。。。报价80把人报跑了!!!朋友原话:这个卡在二手市场一块都不到三百,这样修起来还不一定能不能用的住,算了吧!忙活这么久,来抽根烟!

网友:
怎么没有人注意显存电压,d5的应该在1.5v才对,显存电压低核心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楼有没有试过用DVI接口,我试过有些故障显卡是VGA不能正常显示,用DVI可以的。

网友:
学习中也帮不了你什么,直觉告诉我应该核心出了问题,实践出真知先换个核心或重植下试试吧!

网友:
楼主试下其他接口啊 全部接口都是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