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009f曲折维修

楼主(2017-03-18):
前几天接一台惠普2009F液晶显示器,来的时候故障是白屏(满屏纯白),初步判断是屏问题,客户坚持要修,由于是同行,只能让他留下来修修看吧!

拆机发现驱动板有明显烧坏的痕迹,TB一查,这个驱动板还蛮贵的,那就先报价吧。跟客户说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只能订回来看屏有没有问题(通用的测不了,试了几套都还是确定不了屏的好坏)。客户同意,板子回来了,装机发现是能显示了,但过个几秒就会出现白屏和正常显示交替出现的情况。

经大师傅提点,测量各个电压发现逻辑板5V在不断跳变,而且升压芯片发烫,怎么办?难道就这么放弃吗?料板里没找到同型号的升压芯片,定个回来吧,也不能跟客户继续收钱了,为了这么点钱得罪客户就不好了。芯片来了信心满满的装上去,结果悲剧了,故障一样。在此之前电源板也换掉了,还是故障一样。也就是说故障锁定在逻辑板上。肯定是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没招了,烧鸡试一下吧,发现一个二极管也烫得厉害。立刻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师傅。大师傅说应该是跟它连接的电感内部短路了,换了应该就ok。既然大师傅都这么说了,那就找料吧!

结果啊结果,奇迹真的就这么出现了,换完之后我都没看画面是否有变化,直接摸芯片,已经不烫手了,那就证明真的已经ok了,再盯着画面看了5分钟,不再出现白屏。至此,这台显示器彻底修复!

在此说明,之前从来没修过逻辑板,很多芯片大师傅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感谢大师傅的耐心指导。

补充说明:驱动板烧坏的是一个小管子,经与新版对比,已飞线修复(新版直接退了

交替的故障没法上传,就传一张修复之后的图片吧!!!

这个就是烧坏的驱动板,真的没想到能修好,当时只是试试看的。

这个是逻辑板,换的就写有100的电感。

网友A:
如果都像你们买电路板,淘宝店恐怕要关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些经验

新安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像你们买电路板,淘宝店恐怕要关门了

这是个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像你们买电路板,淘宝店恐怕要关门了

当时那个板子烧的很烂,没想到能修好

网友:
不要灌水哦

网友:
妞妞真心厉害!

网友:
是大师傅教得好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电感短路 怎么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电感短路 怎么测

我也不会,大师傅帮我分析出来的,我只是直接更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会,大师傅帮我分析出来的,我只是直接更换的

学习分析的方法,不是说换了好了,,就完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分析的方法,不是说换了好了,,就完工了

这东西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首先得懂得理论,我本来也不是科班出身,就只会依葫芦画瓢

网友D:
驱动板看烧焦就直接买板,有点大意了,看图应该就是一个小场管,进5V出5V的。不过,你那大师傅还是厉害的,后面的故障点直接锁定升压电感内部短路。修过那电感坏的,是一款aoc,用一些时间后会白屏或屏上有干扰。

网友E:
这个板子都很严重的很了 ,楼主还能修好 真厉害呀。

网友F:
烧了一个屏供电管子。 一般都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G:
不错的维修经验,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逻辑板5V电压跳变,没修好,以后再碰到可以试试了

网友H:
驱动板这样还能修好 厉害

网友I:
不亏是 板主   我 都 不怎么 摸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看烧焦就直接买板,有点大意了,看图应该就是一个小场管,进5V出5V的。不过,你那大师傅还是厉害的, ...

看到那个小东西烧没了,不知道是个啥东西,当时也不知道其他有没有坏,怕胡乱补上去把更多东西烧了,只有定新版子来了,只有确定电感短路,那的确是大师傅厉害,我跟他说二极管也发烫的,他就告诉我换电感了,理论基础扎实啊,我是望尘莫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了一个屏供电管子。 一般都是屏上有短路。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查的其他地方没有短路,也没遇到电感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亏是 板主   我 都 不怎么 摸显示器

是我大师傅厉害,我只是个操作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驱动板这样还能修好 厉害

驱动板修好不难,难的是逻辑板查了半天才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维修经验,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逻辑板5V电压跳变,没修好,以后再碰到可以试试了

嗯,下次遇到可以试试,电感旁边的二极管和升压芯片都烫手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都很严重的很了 ,楼主还能修好 真厉害呀。

我大师傅给我默默的加分后,走了

网友J:
为什么电感短路升压芯片会发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电感短路升压芯片会发烫啊?

电感一个脚连到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是连到升压芯片内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感一个脚连到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是连到升压芯片内部的

没有图还是不太理解哎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图还是不太理解哎基础不扎实啊

逻辑板图片不是有呢吗?就是电感旁边的呀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K:
驱动板坏了一般很难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驱动板坏了一般很难修复的

我其实也没指望它能修好,只是试试看,看来是我运气好,呵呵

网友L:
你测量屏电路板就是你说的逻辑板上面5V对地值多少 还有那个二极管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测量屏电路板就是你说的逻辑板上面5V对地值多少 还有那个二极管在哪

就是那个黑色的
那个供电是跳变的,4.6v和5v来回变化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黑色的
那个供电是跳变的,4.6v和5v来回变化

电感内部短路这个情况相对较少吧?
逻辑板上的高压滤波电容坏的多。

网友N:
版主  真是太厉害了
换的原装驱动板 这个给客户报价 一般在多少钱
逻辑板 一般人都不会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感内部短路这个情况相对较少吧?
逻辑板上的高压滤波电容坏的多。

我没修过逻辑板,这是第一次,具体为啥短路我也不清楚,是大师傅根据现象判断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版主  真是太厉害了
换的原装驱动板 这个给客户报价 一般在多少钱
逻辑板 一般人都不会修的啊

我也是修着玩,本来都准备放弃了,第一次研究逻辑吧
看来是运气好
同行客户,价格很便宜,成本上加点手工费而已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修着玩,本来都准备放弃了,第一次研究逻辑吧
看来是运气好
同行客户,价格很便宜,成本上加点手 ...

成本上加点手工费而已
估计也150吧
版主这是 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顺便分享 像俺这样的新手也可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成本上加点手工费而已
估计也150吧
版主这是 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顺便分享 像俺这样的新手也可以学习下 ...

我也是新手啊,从接触到现在不到一年,而且还没有人家那么大的量,有了就修修,没有就玩玩,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换,这就是我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成本上加点手工费而已
估计也150吧
版主这是 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顺便分享 像俺这样的新手也可以学习下 ...

我一般不是很纠结为什么,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死抠原理,关键是帮客户修好机器,其他不重要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啊,从接触到现在不到一年,而且还没有人家那么大的量,有了就修修,没有就玩玩,能修好就修, ...

看来是谦虚了
修了 一年多了 也是高手了
下次有什么问题 像你请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来是谦虚了
修了 一年多了 也是高手了
下次有什么问题 像你请教啊

哪有啊,我们量少,一半时间都是在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来是谦虚了
修了 一年多了 也是高手了
下次有什么问题 像你请教啊

别这么客气,互相学习,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只是比较懒,不爱研究,哈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哪有啊,我们量少,一半时间都是在玩

不是自己在开店做的吗
怎么一起在玩的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客气,互相学习,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只是比较懒,不爱研究,哈哈哈

是的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学习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不是自己在开店做的吗
怎么一起在玩的呢

我只是玩玩啊,店里有其他人在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是的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学习来了

是啊,我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不懂得就来这里查资料啦

网友:
真没想是个电感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玩玩啊,店里有其他人在修啊

哦 搞了半天 你是老板啊 有伙计在修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不懂得就来这里查资料啦

论坛大神 真是多啊
是个 学习的好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哦 搞了半天 你是老板啊 有伙计在修

我是打酱油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论坛大神 真是多啊
是个 学习的好地方啊

是的,而且人都蛮好的,乐意教小白

网友:
您过奖了,是运气好,外加大师傅判断准确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的,而且人都蛮好的,乐意教小白

不过 显示器 版主管的相当严啊

网友N:
老板 都是打酱油的 挣大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过 显示器 版主管的相当严啊

啥意思?没听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老板 都是打酱油的 挣大钱的

现在行情不如从前了,赚不到大钱的,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N:
就是 管的很严
稍微和主题不相关的回复 就扣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现在行情不如从前了,赚不到大钱的,混口饭吃而已

是的 这两年行业 怎么这么萧条的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手机的冲击 比较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就是 管的很严
稍微和主题不相关的回复 就扣分

严管板块不能灌水,这是论坛的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是的 这两年行业 怎么这么萧条的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手机的冲击 比较厉害

是的,现在用手机的人多,电脑都是摆在家里睡觉的,有的甚至坏了都不修,说用不到 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严管板块不能灌水,这是论坛的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

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 改版把电源维修 改成不是专业版了
是现在没有多少人修电源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用手机的人多,电脑都是摆在家里睡觉的,有的甚至坏了都不修,说用不到 了

难道 都得去做手机不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 改版把电源维修 改成不是专业版了
是现在没有多少人修电源了吗

可能是吧,因为现在的普通电源,新的也很便宜了,没有太多的维修价值了,除非是那种高档电源才有人去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N:
难道 都得去做手机不成吗

这也不一定吧,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手机维修的竞争压力也大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吧,因为现在的普通电源,新的也很便宜了,没有太多的维修价值了,除非是那种高档电源才有人去修

看来现在是电源 是落寞了 变成没人要的 弃儿了
就剩按 没事拿电源 练练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也不一定吧,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手机维修的竞争压力也大呢

你的店 没有手机的相关业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来现在是电源 是落寞了 变成没人要的 弃儿了
就剩按 没事拿电源 练练手了

电源电路和电源板差不多,会修电源,修电源板也不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你的店 没有手机的相关业务吗

有啊,我们从14年就开始接手机业务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有啊,我们从14年就开始接手机业务了

哦 看来 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路和电源板差不多,会修电源,修电源板也不成问题

恩 是这样 感觉电源板 比电源简单点 好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哦 看来 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算迟的了,一个朋友从11年开始就放弃了所有电脑业务,专心从事苹果全系列维修,那才赚到钱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恩 是这样 感觉电源板 比电源简单点 好修点

我没修过电源,不知道啥情况,不过黄老师说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算迟的了,一个朋友从11年开始就放弃了所有电脑业务,专心从事苹果全系列维修,那才赚到钱了呢

11年 苹果真是火啊
看来真是 挣到钱了

现在店里的主要业务是电脑 还是手机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没修过电源,不知道啥情况,不过黄老师说差不多的原理

感觉 电源比电源板复杂的多
电源板 排除高压部分 一般都比较简单点
初级PWM 后级输出两路电压  稳压 反馈

现在比较新结构的电源 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N:
11年 苹果真是火啊
看来真是 挣到钱了

那是人家,我们赶上个尾巴而已

两个各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感觉 电源比电源板复杂的多
电源板 排除高压部分 一般都比较简单点
初级PWM 后级输出两路电压  稳压  ...

哈哈哈,你还蛮喜欢钻研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那是人家,我们赶上个尾巴而已

两个各半吧

看来店的 规模很大啊
在大城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你还蛮喜欢钻研的

算开关电源 爱好者吧
没事练练手 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来店的 规模很大啊
在大城市吗

不算大,一般般,是地级市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不算大,一般般,是地级市

看来也是做了 多少年了 老店了
平时电源的坏电源  坏电源适配器 都是卖垃圾了吗
还是好点的 给伙计修修的

网友:
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努力做自己 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能修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来也是做了 多少年了 老店了
平时电源的坏电源  坏电源适配器 都是卖垃圾了吗
还是好点的 给伙计修 ...

都当垃圾卖掉,哪有时间修这东西啊,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都当垃圾卖掉,哪有时间修这东西啊,呵呵

哦 电源 都按多少钱 一个卖掉的
下次 要是好电源 长城 航嘉  不是杂牌的
笔记本 显示器 路由器 充电器 这些适配器
可以卖给俺 研究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哦 电源 都按多少钱 一个卖掉的
下次 要是好电源 长城 航嘉  不是杂牌的
笔记本 显示器 路由器 充电 ...

是一个长期合作的,我也不知道,当垃圾,他给多少钱算多少钱,没计较,给你估计运费还不划算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长期合作的,我也不知道,当垃圾,他给多少钱算多少钱,没计较,给你估计运费还不划算呢

不要紧啊
好电源  想品牌机原装的 DELL  HP 联想的  长城 航嘉的  这一类的
笔记本 显示器 路由器着一类的充电器 原装 杂牌都可以
按可以 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不要紧啊
好电源  想品牌机原装的 DELL  HP 联想的  长城 航嘉的  这一类的
笔记本 显示器 路由器着一 ...

哈哈哈,你还真是爱钻研,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你还真是爱钻研,佩服佩服

没事练练手的吗 学习下 开关电源的

网友:
没烧个坑 就好事

网友:
有一次我烧 直接一个坑

网友O:
电感内部短路  能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感内部短路  能测出来吗

不知道,反正我是小白,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屏上电压短路就会白屏,可能这个反装的二极管不良,时短时不短吧

网友:
升压电感吧!你的大师傅很厉害,远程指导维修

网友P:
莫非你就是妞妞的大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P:
莫非你就是妞妞的大师傅?

不是,我只是个过客

网友C:
额。。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还真没有记录的习惯,哎

网友C:
每天那些杂七八啦的事情都快把我烦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额。。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还真没有记录的习惯,哎

修东西记录下 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啦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每天那些杂七八啦的事情都快把我烦死了

开心也是一天 烦恼也是一天

网友R:
够曲折离奇的  兼职山路上八万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修东西记录下 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啦

嗯,知道了,从今天开始准备个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够曲折离奇的  兼职山路上八万

说啥呢?听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开心也是一天 烦恼也是一天

你是开心呢?还是烦恼呢?你咋这么闲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嗯,知道了,从今天开始准备个本本

我说的跟真的一样 平时我都不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开心呢?还是烦恼呢?你咋这么闲呢

我啊 任务没完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说的跟真的一样 平时我都不记 哈哈

我也是骗骗你的,你还真信,像我这么马大哈的人,哪有那个闲心

网友C:
那就是不开心呗,然后领导找谈话,就更不开心了,哈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骗骗你的,你还真信,像我这么马大哈的人,哪有那个闲心

哈哈,我都知道 哈哈你个坏人

网友Q: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不开心呗,然后领导找谈话,就更不开心了,哈哈哈

领导不是你老公吗 你怕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哈哈,我都知道 哈哈你个坏人

被你发现了,不好玩了,哼

网友C:
引用 网友Q:
领导不是你老公吗 你怕什么

我说的是你,又不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你发现了,不好玩了,哼

你今天没修东西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你,又不是我

你刚才明明在说你自己啊

网友C:
修了一台显示器,秒了,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刚才明明在说你自己啊

你这理解能力呀,咋整

网友C:
感觉你不应该这么清闲的,应该有很多机器等着你,你咋有时间逛论坛呢

网友C:
我还是没看出来我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一台显示器,秒了,没意思

显示器一般比较简单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看出来我是什么级别的

我也看不出来我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不应该这么清闲的,应该有很多机器等着你,你咋有时间逛论坛呢

我是忙里偷闲呢

网友C:
嗯,是的,所以我们店这个简单的活都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看不出来我的级别

你无敌了,没级别

网友C:
店里还有其他人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所以我们店这个简单的活都是我的

你平时主要修那些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店里还有其他人吧?

店里啊  有其他人啊

网友:
那就是0级别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你平时主要修那些东西呢

我啊,装苹果系统,普通系统 ,数据恢复 ,液晶显示器,组装台式机,台式机故障简单判断和维修(换东西)。。。。。。还有苹果手机拆装,差不多就这些吧,别的我也不会啊

网友:
难怪你能这么闲

网友C:
有没有感觉今年淡季特别长,呵呵呵

网友C:
对了,你现在有没有接手机业务?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啊,装苹果系统,普通系统 ,数据恢复 ,液晶显示器,组装台式机,台式机故障简单判断和维修(换东西) ...

你是女中豪杰 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感觉今年淡季特别长,呵呵呵

感觉到了啊  你们店里修手机不怕啊 电脑淡季很长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现在有没有接手机业务?

我现在就修简单的问题了 换屏 刷机 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你是女中豪杰 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啥啊,这些都是他们不稀罕做的事,都落到我头上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就修简单的问题了 换屏 刷机 等

差不多可以了,手机真正修到主板的也不是很多,坏的多的还是换东西,比如屏幕 电池 尾插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就修简单的问题了 换屏 刷机 等

基本不需要技术含量,会拆装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感觉到了啊  你们店里修手机不怕啊 电脑淡季很长

我明显感觉电脑没手机多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啥啊,这些都是他们不稀罕做的事,都落到我头上 了

很多女的都没你厉害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需要技术含量,会拆装就行了

是啊  修cpu报风险 都不修 没意思 不如修简单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可以了,手机真正修到主板的也不是很多,坏的多的还是换东西,比如屏幕 电池 尾插这些

很多要担风险的 客户都不修 不修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显感觉电脑没手机多了

早就感觉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多女的都没你厉害哈哈

听说工厂还有女工程师呢,我这打酱油的算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是啊  修cpu报风险 都不修 没意思 不如修简单的问题

摔坏的 进水的cpu容易坏,这种也都不开机的,报价直接做,我老公做好好多了

网友C: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慢慢转到手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很多要担风险的 客户都不修 不修拉低

嗯,手机不像电脑,价格高,而且集成度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共存还有女工程师呢,我这打酱油的算什么呢

女生修机器的很少

网友C:
这倒是,但也有很厉害的,我只是入门级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嗯,手机不像电脑,价格高,而且集成度也高

嗯,反正修东西 自己不能吃亏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慢慢转到手机呢

店里现在开始接个人手机维修业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坏的 进水的cpu容易坏,这种也都不开机的,报价直接做,我老公做好好多了

不开机的肯定可以直接修啦 有的是开机的 有别的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嗯,反正修东西 自己不能吃亏

这个当然,我们赚的本来就是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倒是,但也有很厉害的,我只是入门级的

你这可以了 比一般电脑维护店的人强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店里现在开始接个人手机维修业务了

嗯,是要带着做了,电脑越来越少了,再不扩展业务,真的要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我们赚的本来就是辛苦钱

是啊 30年前拿命换钱 30年后拿钱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