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7-03-18):
艺卓的显示器,现在电源板有输出,经过这个芯片就没输出了

网友:
可以短接试一试

网友:
量到这个芯片有问题嘛,应该代换不了,买料吧

网友A:
Q901,这是一个复合管。。。不是电源IC

网友:
复合mos管吧 查查g极的开启电压 没有开启电压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901,这是一个复合管。。。不是电源IC

好像是的 Q标示  一般都是管子 不是IC

网友:
IC是U标识,Q标识的一般都是三极管MOS管,8脚应该是个复合MOS管或者复合三极管,但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可以根据周围电路的条件,来大致判断下。如果嫌麻烦,那只能原料板原件代换。

网友:
好像是个转换管来的,分析分析看能飞线不

网友:
这不是电源IC

网友:
应该是MOS管之类的,看下周围线路图,再看看料板上同位置的有没有吧

网友:
你确定q901前面的那个五脚管子电压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
看看 对地值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可以短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