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K43SV\REV:2.2电流0.39

楼主(2017-03-18):
    大家好,我是新手,第一次发维修贴,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师们海涵。我是修主机主板的,虽说是维修,其实我是个半吊子,只会修一些简单的短路,做做桥,刷刷bios,通病之累的一些活,更别说修笔记本了。
    今天店里收到一本华硕A43S笔记本电脑,版号K43SV\REV:2.2。开机电流0.39不动了,因为不会修所以习惯性的到网上看看有没有通病,多半说是bios通病,于是下了一个刷上去,电流到0.3a了,怀疑下错了,又下一个还是0.3。看来不是bios问题,没有招了,再到网上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搜了一大圈没有找到。看来要自己动手了,于是用万用表瞎量一圈电感电压,电压如下图:

不懂时序呀,也不知道哪个部分没有供电,这可怎么办,用手摸了下cpu和显卡,发现显卡发烫cpu不热,看来左边2个电感没有电压是cpu供电了,桥应该供电了吧,不然不会出发呀,剩下内存了,内存电压怎么测呀,也不知道测量内存供电的脚位在哪,图纸网上也没有,话说有图纸我也不会看呀。然后到内存的板子后面有3个小电容量了一下发现是0.2v,这不正是上图中的桥旁边的大电感的电压吗?用表测了一下果然和那个电感通的,看来这个0.2v的电感是内存供电了。下面该怎么办?cpu和内存都没有供电,时序又不懂,不知道先修哪个呀。没办法那就按修主机主板的时序来吧,先修内存供电。下图是背面图
用万用表测了一圈,内存供电电感只和桥左边的一个小芯片相连,名字叫dj=cm的芯片,如下图

测量芯片的供电,发现芯片下面一个电阻左边是19.5v右边是8v,并且8v还不稳定在3到13v之间变化,测了下对地阻值正常,看来是这个电阻变质引起的问题了,不知道芯片供电是多少v啊,我想应该是19.5v吧,操蛋的是这个变质电阻也不知道多大的,量了下这个变质电阻是28k,找个10k的换上去电压稳定了,电阻右边的电压13v,不够呀,再换7.2k电压15v还低,再换3k18v还低,最后换个1k的电阻,右边电压19.5v正常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艰难的按下开关的哪一刻我流泪了,电流居然还是0.3,我绝望了,难道是dj=cm芯片坏了吗?还是供电电压高了?不死心,再测原来变质电阻居然变成了520k了,不是28k吗?于是又在废板上找个400多k的电阻装上去,再测电阻右边电压也是19.5v。再按开关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到1.6a了,还是不亮机,想着开始刷过bios,可能是下载的程序是坏的,再刷回备份的bios,再开机久违的画面出现了,测了一天没有出问题,心里很高兴,维修结束。
    那么心里的疑问来了,当我上10k的电阻时右边的电压13v,上7.2k电压15v,3k是18v,逻辑上将阻值越小电阻右边的电压越大,反之电压越小,当我把电阻加到400k的时候电压怎么也是最大了呢?好迷惑,还望大师们解惑。

网友A:
这个应该是TON频率电阻 一般在100K-1M之间 具体多少要看芯片的定义!

网友:
好bios要分享 a43s,k43sv,

网友:
我也一个一样的板 都一个月了 头疼 修不好

网友:
你是在说你的运气好吗

网友B:
强大     楼主这机器修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大     楼主这机器修了多久

因为不太懂,修了半天,让你见笑了

网友C:
最喜欢看我喜欢学习 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TON频率电阻 一般在100K-1M之间 具体多少要看芯片的定义!

还是不懂,不过谢谢你。

网友D: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  估计还真的是TON的电阻  设定芯片发出脉宽频率的

网友:
难道这个电阻的电压受BIOS程序的控制

网友E:
运气+经验+心细成就了这次修本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气+经验+心细成就了这次修本成功。

呵呵是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  估计还真的是TON的电阻  设定芯片发出脉宽频率的

好的,虽然不懂,但我还是愿意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喜欢看我喜欢学习 的帖子了

呵呵,第一次发帖,你就喜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第一次发帖,你就喜欢呀。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其实我的本意干嘛的,你懂得

网友:
最喜欢看我喜欢学习 的帖子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设置脚的电阻,楼主摸出来了,不容易

网友:
不错,遇到华硕的鬼东西 都不想搞

网友:
修好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试试看

网友:
不错不错 只要修好了就好

网友:
你要的答案都在楼上呢,我也认为是一个频率设定脚位,这个只能看点位图

网友:
楼主干这行多长时间了

网友:
好感动,真的假的

网友:
太谦虚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