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A 风扇报错

楼主(2017-03-18):
朋友的联想K49A笔记本风扇报错,换了一个全新,还是不行,再换一个原装的风扇还是不行,(风扇拆后盖可以换的)看来是主板的事,我问朋友是不是进水了,朋友说绝对没有,拆机测试,找到u2801管理芯片,仔细观察芯片附件的电容轻微腐蚀,芯片的管脚也有很轻微的腐蚀,一块换了,装机  测试OK ,看芯片的位置在掌托下面应该是轻微进水造成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帖重在参与。

网友:
细心决定维修的成功率,楼主不受已知条件干扰,比较可取

网友:
判断故障果断,准确找到故障点

网友:
温控芯片导致的

网友:
还有这种讲究的呀   载图保存起来

网友:
细心才是维修的致胜法宝

网友:
楼主细心找问题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