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T3I 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7-03-18):
今天接到一片 联想的主板 CFT3I  开机没有显示。 直连  取电容    换电容,都没有解决。
加焊桥以后,电流上的0.71  有掉会 0.41  停在 0.5几。就是没有显示。
刷BIOS 后,开机没有显示。
有报警声。
换了内存  放了电  以后,内存安放在外面的插槽上。
开机有显示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种机子是通病吧

网友:
还没修过这机子

网友:
另一个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不是另一个槽有问题  这个机器我试过里面那个槽就是会报警  外面的不会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最终是BIOS导致啊

网友:
CFT3I 15-EU5-0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