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80 AC电源下屏显示正常,而用电池黑屏或有时闪。是电池问题还是屏问题?谢...

楼主(2017-03-18):
如题:黑屏时,通过电筒可以看到屏里有图像。说明只要查LED屏供电电路即可。通过查图纸 B+电压在AC下为19V,而在DC下为7.69V。(此时就黑屏或者屏闪)。。。。。。。。插上AC就正常,。。。。。通过查本站资源后,没有明确的答案:(1、屏不兼容。2、电池老化了,导致屏供电不稳定。)。。。。。。因此打开屏看了一眼。 百度可知群创液晶。根据维修经验,这个牌子的屏很少用。。。。。。。。。。手里暂时没有可以代换用的屏。所以脑动了一下,可不可以把DC供电时的电压提高一点呢?所以马上把B+端外接焊好线,通过外接电源把电压调到8V。结果屏就正常了,一撤掉8V,屏就开始黑屏或闪了。。。。。。。到此为止,说明供电电压不够导致的此故障现象的。所以大家来帮我判断一下,是电池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这种只能试才能找出问题,换电池换屏

网友:
随便牵线很可能烧坏屏或者主板,甚至电池也有可能被烧。

网友:
你就当暗屏修不就行了,考虑这么多浪费时间,这种情况看下19v到了,剩下就是EN和pwM这两个其中一个不稳,大部分飞个屏3.3供电就行了,小部分就要挑断才飞。

网友:
看到LED喑屏和屏背光闪的,简直是送钱,当然特殊屏,奇葩屏,换LED灯条的除外

网友:
DC下为7.69v能正常开机属于正常电压,这个屏没用过,个人认为是屏不兼容

网友:
查资料屏供电范围是6v到21v。

网友:
查资料屏供电范围6到21伏。

网友:
主板的电压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修过是屏问题

网友A:
电池下 查屏的背光开启条件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换屏就好了吧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不是吧  现在电池电压这么低8v都不到

网友:
差一分,下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 查屏的背光开启条件

电池下,开启条件和亮度电压都正常。

网友:
看是不是屏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
用电池暗屏的时候可以调节码

网友:
屏的可能性打  直接换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遇到过更换屏幕不闪的 , 你去掉LID信号试试

网友:
屏问题 ,,我修过,,开始电池是黑屏。客户换了电池,开始闪屏,,,直接换屏OK

网友:
结论:更换屏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