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池能开机但认不到硬盘,适配器或适配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7-03-18):
下午接一台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认不到硬盘,用适配器或是适配器+电池一起就不触发,按开机有轻微电流跳动,保护隔离电路,经测PQ301  PQ302已正常导通,且两个管G极都是8.几V   确定公共点电压为大电流公共点。两个隔离管已更换。实在找不到思路,求大神给个思路,明天继续干。

补充内容 (2017-3-20 15:49):
已找到原因    待机3V不稳定  有跳变

网友A:
先看电池充不充电,电源检测信号。直接拉根铜丝到公共点,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B:
查充电信号,还有vs电转换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池充不充电,电源检测信号。直接拉根铜丝到公共点,说不定有收获。

直接拉19V到公共点   好像不能开机的吧   这样好像EC是检测不到适配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充电信号,还有vs电转换方式

嗯    插适配器    板上的LED灯会闪  但不是很亮   看图上LED连的是5VS电压   用电池不会亮   可能真是这个5VS短路?可是好像用电池也要5VALLW转这个5VS的吧  为什么电池没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隔保的管子已 换过    两 个管的G极  为8.几V    19V已完全过了隔保到达公共点

网友C:
明天再看下+5VS吧    今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  正准备去上班  老板打电话来,说下雨今天就休息吧   哈哈

网友:
看一下充电信号

网友D:
隔离保护的问题吧

网友E:
电池放电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元件全部换了

网友F:
按照图纸先修保护隔离  让公共点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隔离保护的问题吧

可是保护隔离电路已经正常导通过去了啊    换了保险和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放电隔离管击穿了吧。

没有    插上电池测过了   那个隔正常能隔离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图纸先修保护隔离  让公共点正常

看是怎么量那几个都是正常的啊   两 个隔离管的G极都是8点几V   那么过来的肯定是大电流的公共点吧

网友:
单适配器不能用的话 修保护隔离 如果正常就查EC的信号

网友:
查下适配器检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保护隔离电路已经正常导通过去了啊    换了保险和场管了

沟道不对吧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C:
沟道不对   导通不了的吧

网友:
海斌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再看下+5VS吧    今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  正准备去上班  老板打电话来,说下雨今天就休息吧   哈哈

我们除非停电能休息,每年过年10天,十五一天。一年就这个假期。。。羡慕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沟道不对   导通不了的吧

那不一定啊

网友G:
看看电池隔离管和充电芯片

网友:
嗯    搞定    3V电压有跳变    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看看电池隔离管和充电芯片

谢谢  已换到原因   3V不稳定

网友:
仔兄你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已换到原因   3V不稳定

没事~!

网友:
先用电源修到能开机吧

网友:
我来学习的 期待答案

网友:
饼哥,我逮到个灌水的

网友:
ACIN  电池检测  触发条件 刷BIOS   换人 换版

网友:
隔保短路了

网友H:
哇你们 还有假放?

网友:
换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你们 还有假放?

3 号  4号放假

网友:
爽的一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