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插电源指示灯亮待机0.04A触发后0.6A无CPU供电

楼主(2017-03-18):
       联想G470笔记.板号:LA-6751P,故障:是插上电源适配器面板电源指示灯就亮了,待机电流在0.04A感觉有些高。触发后电流跑到0.6A就停住了,测整机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正常情况下这款机器如果缺少某组供电板子会掉电的。但这个机器却奇怪没有掉电。这样也好正好方便测量检测,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出来其它电压都出来了。这时想起以前修过该机的通病,好像是PCH和CPU同时坏。难道这块板子也是这样,如果真是PCH坏,CPU坏的话,那就不能维修了。因为这个本子是一个大学生的送来的,学生们的经济都比较拮据,费用高了就可能不修了。先不管那些,还是先检查吧,测量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31的开启条件,开启信号脚7脚电压为3.3V正常,23脚VIN电压19V正常,22脚VDD电压3.3V .测到这个供电时发现电压有些不正常。图纸上是5V。但实测是3.3v. 查这组电源来至这个电路。看+5VS 电源是由MOS管U38,将+5VALW供电转换来的,这个MOS管开启信号是受控SUSP信号。SUSP信号通过这个电路转换来的 测Q110管的G极电压0V,但测MOS管u38的G极电压却是3.3V这就奇怪了。U38,G极正常电压应该是VSB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19V 但是现在电压却为3.3V因为U38的G极这个电压存在造成U38的S极始终输出3.3V。而且这个电压在待机时也有,这就是为什么插上电源指示灯就亮而且待机电流偏高的原因,问题找到了。这个3.3V的控制信号是不受控的。那么可以断定不是U38坏就是Q110坏。更换U38后故障排除。回过头来再测U38的G极电压上升到12V。S极电压回复到了5V ,CPU供电芯片ISL95831的22脚VDD供电回到5V正常值,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出来了,接上屏亮机。

不知道大家对车载中控台,车载导航仪是否感兴趣。本人现在已修复多台。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网友:
思路清晰,修到了仁宝的板子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详细的图文讲述了维修思路和过程,很容易看懂,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是通病嘛

网友:
楼主讲的太好了,很容易就看懂了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讲解透彻,学习了

网友:
还好还好。加分。供电的还好搞。复位之后不好说。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 还是好修的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故障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也是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
仁宝的机器还是可以修

网友:
没上来就干桥    应该是老司机了   思路清晰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不知道大家对车载中控台,车载导航仪是否感兴趣。本人现在已修复多台。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网友:
多谢分享,思路清晰。多些这样的帖子,要葵花宝典还有何用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多转换电压 出问题

网友:
小白表示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二级转换偏低,,,不错的经验维修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条理,值的我们学习。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故障排除明确

网友A: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科迈电脑维修
太夸张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太夸张了!

网友:
我就喜欢修这样的故障

网友:
真厉害 小小白飘过

网友:
修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