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纹导致我把屏给弄碎了

楼主(2017-03-19):
满屏波纹,仔细看发现是屏面上的一层膜有这纹路,这层膜能不能撕掉,能撕用什么办法撕,因为这层膜粘得太紧,导致我一不小心把屏给压爆了高手来指点下,免得下次遇到这故障不知道怎么处理,幸好这机子是自己收下来的,要是客户的就完蛋了。

网友:
好像很多LED的都会这样

网友:
这个斜线是屏问题

网友:
装WIN7 WIN10 可解决大部份问题...以前XP很多这问题..升级WIN7解决了很多..WIN10 更好

网友:
你们好厉害。把偏光膜撕掉,还能用吗?

网友:
确定是膜不是屏,可以加热一点点斯

网友A:
要换这个偏光膜还是比较麻烦的,先把液晶面板拆下来,垫好放桌子上,再用刀片把上面的偏光膜划成一条条,这样就比较好撕了,放心划,不会伤液晶面板的,然后除胶清洗,再贴上新的偏光膜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这个偏光膜还是比较麻烦的,先把液晶面板拆下来,垫好放桌子上,再用刀片把上面的偏光膜划成一条条,这 ...

这个 看起来操作 得非常小心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斜纹,是在联想显示器上,并不影响用,楼主像换的话,用电吹风加热后,剥离就行,不要用强力。

网友:
确定是膜的问题吗?风枪吹一下会不会容易撕下来,但注意不要盯着屏幕吹哦,注意角度

网友:
我也遇过一台  老三星的

网友:
这个膜根本不用撕  有斜道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已换过屏线了的,就是因为收的时候没仔细看,以为是屏线问题才收下来的

网友:
这个原来做联想售后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是直接报了屏幕坏.

网友:
这种屏幕遇到多咯  屏幕的膜有问题咯,能凑合用吧

网友:
偏光膜能换的,只是操作要小心点,我换过好几张32寸的电视机膜(换前和用户约定损坏不赔偿),你可以TB上搜一下偏光膜或者偏振膜,有好多店有换膜教程的。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斜纹不是屏幕的问题吗?/?,遇到过好多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用风枪一点点吹可以弄掉不过弄下来也不能用了只能换

网友:
偏光膜不破就不会出问题的,应是屏。

网友:
为什么要换这个膜呢

网友:
这个膜不撕掉或换掉,那波纹很碍眼啊,可惜了我的方法不对,把屏压爆了

网友:
这种问题出在笔记本屏上的好多

网友:
这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B:
我前年修导航也撕坏一张屏,后来发现那层膜是必须的,撕掉之后图像变得非常淡,撕掉就无法再贴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修导航也撕坏一张屏,后来发现那层膜是必须的,撕掉之后图像变得非常淡,撕掉就无法再贴上了。

这层是偏光膜,拿掉的话就是一片白,应该看不见图像的,而且也是可以换的,新的偏光膜上是有胶的,可以粘上去的,就是很容易进灰尘

网友:
这个偏光膜在屏幕外层? 可以撕下来的么?

网友:
是的,可以撕的,撕掉后,换一张是可以的,不过技巧需掌握,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屏碎的结果。

网友:
下次碰到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联想的屏吧,就是这样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反新屏,斜线是反新换偏光膜留下的

网友:
这是要换外偏光膜的呀。外膜要把玻璃取下来。用刀还要把那里面的胶刮干净,擦得没尘然后再贴膜,你这张像是45度的膜,不过很臭。

网友:
很多笔记本的屏就那样,联想的最多了,没法搞的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不修 都是凑合着用

网友:
我换过膜还是一样的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修液晶最怕用力,一般都会遇到弄坏屏的,以后就小心了

网友:
有点像偏光膜得问题

网友:
这是屏表面的一层黑膜。可以换比较麻烦。

网友:
屏是坏的。

网友:
这种屏幕 我遇见几张了,不敢换膜, 怕爆屏

网友(2017-05-01):
偏光膜能换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