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龙液晶触摸一体机维修(多图)

楼主(2017-03-19):
齐龙液晶触摸一体机维修
一台齐龙液晶触摸一体机,客户送修,报修故障是开机半小时左右就黑屏了。
当面验机,(饼哥说过的,这点很重要。)接通电源,屏闪一下,电源指示灯为绿色,按面板电脑开关键,启动电脑,可听到电脑风扇嗡嗡响的声音,但屏幕上什么也不显示,黑屏。指示灯仍为绿色,大概一分钟左右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关机,可听到关机的声音。去掉HDMI线,用VGA外接显示器可正常显示进系统。跟客户描述的开半小时黑屏现象不符合。初步判断为液晶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因为接通电源,屏闪了一下,就再无反应,应属于高压保护了。跟客户沟通后,同意维修。哪就开单留机。OK后电话通知。
先来个型号看一下QL-55TV-A 是个55寸的大家伙哦。还带触摸功能。老沉了。
再来一张,看看电脑的配置
打开后盖,内部一览。拍这么多张照片,是因为我怕把线搞错了,没搞过这么大的。
为液晶屏服务的电路部分。
逻辑板
升压板
电脑
屏型号
为了确定是LED背光的问题还是升压板的问题。我把升压板8根反馈全部连在一起,如果灯亮了,就确定是LED灯条的问题。如果还是一闪就灭,哪就是升压板的问题了。此方法只为判断故障,不能当修复机器的方法。接好线后,通电。屏亮了,不再一闪就灭,确定故障在屏里LED灯条。
于是拆屏,因确实太大了,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拆,只好喊给夫人,一块拆,拆屏的时候很小心,怕拆坏了,因为没有吸盘,去掉外面的铁框后,先拿一层泡沫(带泡泡的哪种)垫在液晶面板上,抓住泡沫的四个角,把它倒扣在地上铺好的纸壳上面,屏自己就掉下来了,屏和背光就分离了,剩下的就大胆拆了。最娇嫩的已经拆下。
拆开后,看到只有屏的底部有一条LED灯串。
拆下灯条
仔细观察发现D53外观有损坏。
用小刀把灯串和散热片分离,分离的时候看到,LED灯串原来不是一整根的,是由两条72灯珠的灯条粘在散热片上的。
用风枪从灯条的背面加热D53取下。把相邻的灯珠用锡纸包起来,怕给吹坏了。
坏的D53灯珠
再来一个好的看一下,它的规格是6030的,电压是6V的。
我为什么知道!?规格我是用尺子量的,是6V的,因为我拿稳压电源,给它3V它不亮,给它6V它就亮了。这个理由可以吧。没毛病!妥妥的!
手中没有现成的这个样子的。哪就发呗,第二天到了后,焊上去发现比原来的要小一些。
把原来灯珠背面的导热双面胶处理干净。贴上新的。散热器的也处理一下。再粘到散热片上,这个东西不能省啊。发热量好大的。
装好灯串,接线,试机。好亮的。刺眼睛,比远光灯厉害多了。
把屏装好后小试一下。
全部装好试一下。

进系统
试机。看电影好爽的,触摸也挺好用。
维修过程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我也是头一次换这么大的。发贴,希望有同行遇到类似的故障快速确定故障,快速解决,收银子。这机子修了有一个多星期了,最近在上黄老师的远程感觉受益良多,没有时间整理,昨天刚好41期杀青,今晚有时间整理一下。最后引用一句论坛的至理名言---“电子技术,深不可测,对于技术要以敬畏心态去学习和对待。”
最后再唠叨一句:发贴,我感觉比修机子还要累。怪不得,好多大神只修机不发贴呢。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恭喜楼主赚到钱了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儿!就这一根灯条从屏的下方往上射吗?

网友:
修机子不易啊,发贴更不易啊。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风险有点大

网友:
谢谢技术分享遇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儿!就这一根灯条从屏的下方往上射吗?

嗯 ,就一根往上方投射。亮度很亮。不敢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就一根往上方投射。亮度很亮。不敢直视。

这种设计使屏相对薄些!

网友:
这屏幕修的也是心惊肉跳的,享受过程

网友:
大的好捞钱吧

网友:
其实 你把过流检测连接起来 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C:
导热双面胶是那种?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热双面胶是那种?有淘宝链接吗

taobao搜索就行了。大把的。几块钱一卷。

网友:
恭喜赚钱,还赚分...呵呵

网友D: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一体机带触摸的,谢谢楼主多多分享,最后我想问你怎么编辑图片或者用什么软件?

网友:
还没有换过这么大的。。。。。屏越大风险越大啊

网友:
什么都有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一体机带触摸的,谢谢楼主多多分享,最后我想问你怎么编辑图片或者用什么软件?

用的“小Q屏幕截图”百度就有。

网友:
之前一直吹坏灯珠,原来可以从背面吹

网友E:
这款机子的bios,楼主有备份吗,珍贵的稀有资料

网友F:
这么大个 收费不能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子的bios,楼主有备份吗,珍贵的稀有资料

没有备分哦。MSI的主板,官网应该好找吧。

网友:
加分啊,看楼主修机好享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个 收费不能低了

收了黄黑黑RMB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55寸的大家伙的,没牌子的只知道屏是三星的,故障是开机没显示,不知是逻辑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测量电压和开启都有,就是不显示

网友G:
请教楼主  反馈线是不是平时说的负极  什么原理呢    还有线连在一起边上那条黄色的线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H: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好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好夫人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  反馈线是不是平时说的负极  什么原理呢    还有线连在一起边上那条黄色的线是干什么用 ...

去掉过流检测,判断故障是灯串还是升压板,跟去显示器高压去保护一个道理。这样好理解吧。

网友:
我能说这个厂家就是我们家的吗?是不是江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过流检测,判断故障是灯串还是升压板,跟去显示器高压去保护一个道理。这样好理解吧。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太牛B了,,我是搞不了,怕搞坏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