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电池耗电快维修后面还有问题

楼主(2017-03-19):
        一转眼在迅维学习手机的日子就过去了。回到老家后就有个朋友问我说他的苹果6电池耗电很快能不能换电池,于是我就叫他拿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啦。接到手后就上可调电源开机(在学校时老师就讲过电池耗电快不一定是电池问题主板有可能会引起这类故障)。       检测方法是;开机屏幕亮起然后等手机进入休眠状态看电流有多少,造做看电流表上面有0.021的电流。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因为在待机状态下还要消耗21毫安的电流电池耐用才怪。
       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显现的;我先打开指南针看陀螺仪是否正常,正常。在打开指纹 录入指纹也可以识别。看看能不能充电也可以,我在拿到朋友那个充电头时就知道不是原装的而且还是很差的那一种,根据朋友反应自从原装充电器烧了换了代用以后没多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像这样的情况我判定问题在USB管理芯片那里了,因为劣质的充电头输出的电不稳定容易烧坏USB管理芯片。(要看指南针和指纹还有充电是否正常,因为老师讲过电池耗电快是开机触发后这些芯片的3V供电漏电导致的)。接下来就要换USB管理芯片了,USB管理芯片相对于CPU还是要好焊接的(换的就是打圈的那个芯片)

换好芯片在上可调电源看手机休眠后的电流(我用的电源线有误差)电流为0.009,然后在用一块没有问题的ID板看开机睡眠后的电流也是0.009。说明主板已经不会在漏电了。装好机让朋友拿回去试试看会不会耗电快。
       第二天中午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手机出现了问题微信发来一张照片,我一看也是无语了

居然会出现这种问题,我顿时也是一片空白于是就问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是温控电路问题。看温控电路顿时醒悟了上几张图片吧

主板的进水贴变红有进过水,当时朋友说进了水后他就马上用吹风机吹干然后用了很久都没出现问题听完他的描述后我也没太在意毕竟主板也没有发现有腐蚀的地方,但是现在就出问题了,而且还是之前没有的问题不好交差了。看机器提示温度过高机器也不是很烫应该是温控电阻受进水的影响导致功能不正常了,切入图纸搜索NTC看图

找到了这些电阻然后看他们在主板上的位置看图

这几个温控电阻都在进水贴旁边,看图纸上面所描述的电阻是NTC负温度系数电阻那么它的特性是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反之。于是我就直接把温控电阻直接拿掉,温控电阻所连接的电容也直接拿掉永绝后患。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
刚出徒就有这种技术,不错

网友:
太历害了。想学习。

网友:
理论知识功底好。思路清晰,加油!!

网友:
太历害了  赞 赞 赞     想学习。

网友:
牛B,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高规格好1111111111

网友:
厉害。。。我之前有台漏电的。。USB芯片都不敢动手

网友:
修手机还是要有点经验啊

网友:
这贴不错,有图有真相有分析有标注有思路!

网友:
楼主出师i了,厉害

网友:
大神极的手工,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