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 绕过基带刷机~太神奇了

楼主(2017-03-19):
iphone 6P 绕过基带刷机~太神奇了
發現台灣一位維修大師的維修經驗 他為維修一台故障機 遽然能夠 绕过基带刷机 請問各位真的能這樣嗎?? 跪求指教~
請看這篇文章~下面連結:
http://www.liangchen-digit.com/thread-747-1-2.html

网友:
有这么神奇吗 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有待验证。

网友:
苹果4就可以,6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
以前可以不升级基带刷机,现在不行了吧。

网友(2017-04-18):
没用的刷过也是没基带无法激活,我搬过一个进水套件刷机卡一半进度条十分钟附近之后直接完成刷机,开机无IMEI....不知道是板底还是码片底层到现在放那

网友:
刷机就是可以绕过基带的  老师有讲呀

网友:
太水了,广告贴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这个帖子,并不是你说的绕过基带刷机,他拆芯片包括基带电源之前是刷过机的,就是硬盘的资料和机器是配套的,只是没有走完刷机后的第二遍进度条,后来他没有安装基带电源等芯片不妨碍开机

网友:
维修界,只有传说。经验证,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不行的

网友:
已经打不开了。

网友:
看大师拆机就是牛逼,也没测量直接刷机之后就干下来一堆芯片,之后竟然飞了一卷铜丝就好了,真是胆正

网友:
看一下,谢谢LZ分享

网友(2017-05-28):
我想知道,他VCC_MAIN供电103,哪里问题?

网友(2017-12-26):
打不开啊